[电路/定理]
电荷放大电路的超高阻值Rf

楼主(2013-10-11):
(无正文)

网友A:
买得到啊,那个LYMEX的大牛不是提供了淘宝的地址了吗?只是不单卖一个

网友B:
注意很多大电阻线性不好,就是在低电压的时候阻值比标称阻值大得多。我一般用在上万伏分压场合倒是没这个问题,你做电荷放大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得到啊,那个LYMEX的大牛不是提供了淘宝的地址了吗?只是不单卖一个

行,我去他那里看看,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很多大电阻线性不好,就是在低电压的时候阻值比标称阻值大得多。我一般用在上万伏分压场合倒是没这个问 ...

恩,好的

网友C:
你这个电阻算是特殊电阻,一般流通商是买不到的,也不备库存,还是向被动器件的制造商一级代理商购买。网上如DIG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