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放大电路

楼主(2013-10-11):
电荷放大电路一般采用什么运放啊,我用了个OPA128,死贵还是环形插脚

网友A:
军品级的,以前是对中国禁用的,还是金封啊,最高等级的

网友B:
低偏置电流的运算放大器,可以用AD8606等;不过电路板的设计要注意漏电流的影响,不行就加保护环,焊接完一定要清晰的,如果环境潮湿应该用环氧树脂灌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军品级的,以前是对中国禁用的

难怪一个2手的还要3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偏置电流的运算放大器,可以用AD8606等;不过电路板的设计要注意漏电流的影响,不行就加保护环,焊接完一 ...

恩,懂了

网友C:
用LMP7721,这个是比较新的高性能产品,贴片的,而且管脚的布置很方便加入保护环。
3楼推荐的AD8606,偏流1pA有点大了,不太符合“电荷放大”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