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的DSP分类

楼主(2013-10-11):
最近要学习tms320f2808这个芯片,但是在ti官网上dsp芯片树里面找不到,后来在mcu里面找到了,那么这款芯片到底是不是dsp芯片呢?
不是说dsp芯片 分为 c2000  5000  6000 这些系列么?  那么 c2xxx这些也都是dsp芯片了?

网友A:
C2000系列虽然TI已经划入到了MCU里面
但是它内核还是DSP架构  这也与C2000的发展方向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000系列虽然TI已经划入到了MCU里面
但是它内核还是DSP架构  这也与C2000的发展方向有关 ...

哦,现在好像根据器件的应用场合,开始分类了,c2000系列现在更倾向于马达控制、新能源等方向,c5000 和6000好像针对于低功耗,图像处理,模式识别,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现在好像根据器件的应用场合,开始分类了,c2000系列现在更倾向于马达控制、新能源等方向,c5000 和6 ...

嗯  ( ⊙ o ⊙ )是的

网友B:
2000用于控制。5000用于处理。语音图像类。6000用于更高端的。运动类

网友C:
C2000从17年前它就在做马达控制时至今日还在做马达控制,高强力高采样率的AD,更高的精度的PWM,让C2000成为一颗非常适合做实时控制的MCU,当然,要更强调的是它的DSP灵魂以及丰富的外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2000从17年前它就在做马达控制时至今日还在做马达控制,高强力高采样率的AD,更高的精度的PWM,让C2000成为 ...

说的真好

网友D:
确切的说,C2000应该叫DSC

网友A:
楼上各位都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切的说,C2000应该叫DSC

哥,什么叫dsc c是啥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哥,什么叫dsc c是啥意思?

controller

网友E:
C2000属DSP和MCU的统一体,通过整合DSP和MCU功能,实现了计算与控制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