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13-10-11):
最近打算做产品,类似移动硬盘之类的,设计了个外观,大家给点中肯的意见,多谢!!!

整体为塑胶防滑面,上面图案为蒲公英...因为还没有开始做,想听下大家的意见

额,虽然发的与模电无关...

但这里有大把的工程师在,来取点经

网友A:
蒲公英 创意不错
一般都是和公司**有关, 不过**做边上点,小点,免得遭人烦

网友B:
蒲公英图案应该也是指示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蒲公英 创意不错
一般都是和公司**有关, 不过**做边上点,小点,免得遭人烦 ...

额,蒲公英跟公司**无关的,只是对于一些特定必须标示的位置**有关,我自己做了个美化,不知道还会不会被人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蒲公英图案应该也是指示灯吧

:lol好想法...

网友C:
蒲公英放在左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