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源模块体积该怎么选择

楼主(2013-10-11):
随着电子集成化的发展,工程师对使用的器件小型化要求越来越高,那么,一个系统的设计当中,电源该如何选择呢,该怎么看待电源模块体积的问题?
个人看法:
1、电源模块毕竟不能等同为IC,因此在体积上跟IC是无法比较的。
2、现在电源厂家推出的电源产品,在体积上有几种看法,产品体积做小了,那么在功率、效率和散热上就需要综合考虑,一般情况来说,体积大的产品散热能力好,但占空间也大,反之。
3、还有一种把内部电路精简化,实现小体积,客户可以通过推荐的外围电路灵活布板。
因此,选择电源模块的体积,主要还是从产品自己的体积,系统的散热性和设计的便利性等几个综合因素考虑,不能说小体积的就好或说大体积的不好等。

网友A:
这个确实是的  不知道模块电源   往后会不会越做越小呢

网友B:
发展方向都是薄型发展的,片式发展。。。。。。

网友C:
高功率密度是一种发展趋势,提高可靠性必然会增加成本,同时也要考虑散热途径。
从散热方面考虑建议还是采用体积大的模块会增加整体的可靠性。

网友C:
高功率密度是一种发展趋势,但会增加电源的成本,同时必须考虑到散热途径。
从散热角度考虑,如果对体积要求不高,建议还是选用体积大的模块。

网友D:
小体积  高功率  必然是以后的发展趋势 阿

网友E:
话说电源的发展速度好快啊   很多东西  都已经感觉跟不上了   需要好好学学

网友F:
目前   约束模块电源体积的问题   应该就是功耗和效率问题了

网友E:
版主  讲一讲金盛阳目前的电源模块  体积有多小  比较期待

楼主:
可参考我司网站的产品信息:
1、SMD封装的模块电源:http://www.mornsun.cn/product/ProductLine.aspx?channelid=16
2、URB系列20W 1*1英寸,VRB 系列50W 2*1英寸;
3、K78M系列;
4、LS系列;

网友G:
高功率密度是一种发展趋势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高功率密度是一种发展趋势,提高可靠性必然会增加成本,同时也要考虑散热途径。
从散热方面考虑建议还是采 ...

高功率密度在中大功率产品比较适用,至于散热好像国外有一家企业直接采用单板电源来做,散热性比铝基板好上几个层面吧,体积上也有优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高功率密度在中大功率产品比较适用,至于散热好像国外有一家企业直接采用单板电源来做,散热性比铝基板好 ...

深入问一下楼上所说的单板电源是用什么做的,材质是什么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深入问一下楼上所说的单板电源是用什么做的,材质是什么呢

单板电源只有一个多层PCB板,使用时无需散热器,没记错的话应该是SynQor的专利布局技术,具体的你可以去看看它的产品介绍

网友I:
还是根据pcb大小来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