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方法或者器件

楼主(2013-10-11):
需要在上电的时候一路导通几毫秒,这一路负载在几豪欧,然后自动到另外一路持续输出供电,(要求可以循环,不用继电器)。求一个方法或者器件,谢谢

网友A:
“负载在几豪欧” 这是啥负载,给铜柱加热吗?

用三极管加RC计时应该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在几豪欧” 这是啥负载,给铜柱加热吗?

用三极管加RC计时应该可以搞定 ...

这是之前方案,但是导通时间太长,要缩短到几豪秒, 负载灯丝,和铜柱差不多。三级管抗得住这么大的电路吗?给个图看看,谢谢

网友A:
那我也不知道了,这个毫欧负载,所有开关的内阻应该都超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也不知道了,这个毫欧负载,所有开关的内阻应该都超了的

也不用完全的豪欧,尽量越小越好,我用那个继电器是用的2欧的电阻,寻求更小的方案

楼主:
顺便请高手详细分析下这个原理图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用完全的豪欧,尽量越小越好,我用那个继电器是用的2欧的电阻,寻求更小的方案 ...

导通电阻10毫欧数量级或者更低一些的MOS管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通电阻10毫欧数量级或者更低一些的MOS管很多。

帮我看看我的原理图有没有问题啊  ,上面用了一个MOS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帮我看看我的原理图有没有问题啊  ,上面用了一个MOS管

首帖说“要求可以循环,不用继电器”,图中却使用了继电器。
“有没有问题”,无从说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帖说“要求可以循环,不用继电器”,图中却使用了继电器。
“有没有问题”,无从说起。 ...

那个是我弄的用继电器的方法,不用继电器可以做到不,呵呵

网友C:
好像别人都用的模块。

网友D:
低压MOS有很多型号导通电阻超低的,你可以问问你的供应商。

网友E:
你这图根本不对,MOS管两端都是地,看不明白

网友F:
有种楼上的感觉。。。

网友G:
用个555定时器做个单稳态触发器,555输出控制一个N沟道MOS管。

网友G:
如果要可循环的话,就用2个555设计成多谐振荡器,第一个555输出接第二个555的的触发输入端,第一个555控制循环的间隔时间,第二个555实现你说的“一路导通几毫秒,这一路负载在几豪欧,然后自动到另外一路持续输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压MOS有很多型号导通电阻超低的,你可以问问你的供应商。

负载在200多豪欧左右,输入电压12V,电流太大,MOS管抗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要可循环的话,就用2个555设计成多谐振荡器,第一个555输出接第二个555的的触发输入端,第一个555控制 ...

我的意思是第二次上电之后重复这样工作。工作过程是:上电12V之后第一路导通几豪秒,第一路的负载在200多豪欧;然后自动跳到第二路输出12V电压。
不好意思,没有表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H:

12v/0.2=60A,电流太大了,有没有其它方法实

网友H:
MOS可以并联。或者用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H:
MOS可以并联。或者用IGBT

成本上去了啊,用555加三极管可以实现不 ?或者用一个比较器?

网友I:
可以用定时电路进行时间控制,用康铜或锰铜丝电阻做几毫欧的负载,用MOSFET进行切换,你应该是开机保护电路吧,可以说出具体功效,看群里的大侠有用过的电路给你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定时电路进行时间控制,用康铜或锰铜丝电阻做几毫欧的负载,用MOSFET进行切换,你应该是开机保护电路 ...

是做汽车CAN-bus用的,就是在HID加一个欺骗的电路,欺骗汽车can-bus系统,上面那个电路时现在的方案,是可以行的,目前在用,但存在就是负载电阻做得不够小,希望加到200多豪欧去,请高手指点啊,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第二次上电之后重复这样工作。工作过程是:上电12V之后第一路导通几豪秒,第一路的负载在200多 ...

那就只需要1个555设计一个单稳态触发器,上电触发一次555,输出一个稳态,稳态的持续时间就是你要的几MS。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只需要1个555设计一个单稳态触发器,上电触发一次555,输出一个稳态,稳态的持续时间就是你要的几MS ...

几豪秒之后要持续给另外一路供电怎么实现呢

网友G:
将一个MOS管和需要持续供电的电路并联,555输出驱动MOS管。上电触发555输出的稳态控制MOS管的导通,MOS管的导通压降很小,相当于短路。稳态过后,MOS管关闭,之后电源持续给另外一路供电。这是我的想法,具体的涉及到合适的MOS管选型。没有具体去验证过,如有错误还希望楼主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只需要1个555设计一个单稳态触发器,上电触发一次555,输出一个稳态,稳态的持续时间就是你要的几MS ...

还有就是那几豪秒的负载只有200豪欧怎么做到,555和它的外围电阻加起来的负载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将一个MOS管和需要持续供电的电路并联,555输出驱动MOS管。上电触发555输出的稳态控制MOS管的导通,MOS管的 ...

我在想555外围的分压电阻和它内部的电阻算不算是那几豪秒的负载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在想555外围的分压电阻和它内部的电阻算不算是那几豪秒的负载呢

如果要求555单稳态触发器和MOS管都看作那几MS的负载的话,那就要算了。我觉得你应该确定哈你的系统要求,555控制部分算不算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要求555单稳态触发器和MOS管都看作那几MS的负载的话,那就要算了。我觉得你应该确定哈你的系统要求, ...

整个作为输出几豪秒的回来,要算作负载,还是不能实现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整个作为输出几豪秒的回来,要算作负载,还是不能实现啊

嗯,确实不好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