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各类基准源的输出问题

楼主(2013-10-11):
(无正文)

网友A:
环路可能需要电容才能稳定吧,跟LDO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路可能需要电容才能稳定吧,跟LDO一样

就是输出不加电容就不是输出想要的电压值了。

网友B:
肯定是不看DATASHEET就上马的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不看DATASHEET就上马的主。

连个简单的基准都需要看英文的PDF的话感觉很效率地。不过弄了半天才高正确的说明那才叫效率低下

网友C:
要加输出电容,钽电容

网友D:
电容的内阻或者漏电流作为负载起作用.实际上你加一个电阻也是可以的.
负载开路的话,器件的静态工作点偏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