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问C8y29466怎么开机延时3秒再执行指令?谢谢

楼主(2013-10-11):
各位大神,请问C8y29466怎么开机延时3秒再执行指令?谢谢   因为我是连接串口显示屏的,现在单片机与屏同时上电的话  指令发完了 屏还没有稳定点亮。  能给一个延时3秒的C代码吗?软硬件实现都可以 。谢谢

网友A:
。。。
你的程序里面从来都没有延时?
cydelay(3000);

网友B:
对呀,lz直接加个3s的延时不就行 了…………

网友C:
学习了。碉堡了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对了  二楼建议的延时cydelay(3000);  posc1是不可以直接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