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的逻辑分析仪功能

楼主(2013-10-11):
keil中的逻辑分析仪 是不是只能模拟普通IO口的  波形
像SPI 等外设的没法模拟   这个是STM32单片机   SCK引脚没有波形输出   但是NSS(普通IO)引脚就可以

网友A:
keil的逻辑分析仪是什么原理呢?硬件上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B:
根据你的程序通过软件仿真实现的。

楼主(2013-11-15):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程序通过软件仿真实现的。

我知道啊 普通的IO口倒是能模拟  但是外设的端口信号就不能模拟了呢  我想看看SPI的输出端口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