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CPU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3-10-11):
小弟新手,最近在做2812定时器的实验。程序主要就是在定时器的中断下使GPIO口输出方波,程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用示波器观察GPIOB口输出的波形很奇怪。
这尼玛像电容充电放电啊,请问是硬件问题吗?是否有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是这样的  虽然你的定时器周期可以做到很小   但是IO口的转换能力不一定能跟上你的定时器的转换
像51单片机的IO口最快转换速度也就是300K左右
你可以把定时周期加长   方波就像样了

楼主:
好的,我下周试下看看。但是我这个图上的周期也不算短有1300ms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下周试下看看。但是我这个图上的周期也不算短有1300ms了。

嗯  还有 确保你的IO口有没有连接其他外设

楼主:
我用示波器探头的就是176脚芯片的GPIO口,没有接其他外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探头的就是176脚芯片的GPIO口,没有接其他外设。

从示波器上的周期看   确实不应该   频率很低
主要是看到波形中还有负半轴
不知示波器是否设置合适

楼主:
嗯。是我示波器设置错了,应该把耦合选择为直流,看到的是方波。为什么选了交流会看到那样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