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调试问题

楼主(2013-10-11):
不知道为什么,在用调试的过程中,主函数中设置的变量,只有2个在local窗口中看不到,其他几个变量的都能看到,这是怎么回事?
在下面的页对他们进行了调用,还是看不到,
把他们拿到外面,设置成全局变量,竟然可以了。

网友A:
被优化成寄存器了,所以看不到

目前不完善导致的,调试时将编译优化设为最低才行的

网友B:
就是这样设计的  没有为什么。可能是楼上说的不完善吧 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