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工厂用电量?

楼主(2013-10-11):
工厂用电有380V和220V,共4线,三火线一零线,三个火线和零线间是220V接电脑和灯,三个火线是三相的380V接用电量大的机器,如果我用钳形电流表,如果测量?

网友A:
用钳形电流表只能测量电流,不能测量用电量。

网友B:
测电量还是用电表吧

网友C:
测量用电量要用电度表(有功电度表,如果需要考核无功用电还需无功电度表)。
测量用电功率要用功率表(有功功率表,无功功率表)。

网友D:
买个电表接上去,没多少钱,可以监督供电局的电表是否准:@
如果你觉得供电局的电表不准,计量多了,要么是计量有问题,要么是功率因素的问题.需要配配电柜,可以省不少钱.

网友E:
串CT接PT自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