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PE生成后的代码的问题

楼主(2013-10-11):
大家好,想请教大家PE的问题。
这个是我用PE生成GPIO_LDD后的代码,我的目的就是简单使一个IO口的电平为低
LDD_TDeviceData* GPIO1_Init(LDD_TUserData *UserDataPtr)
想问下这个函数如何配置,我配置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输入参数?想请教用过的高手们该如何配置。

还有个问题就是PE生成的代码我如何去调用?哪个才是我所需要调用的?

网友A:
(1)I/O引脚设置可在Component Inspector中设置的:
(2)对PE生成的代码不清楚怎么代用,一般可通过以下步骤,查看函数应用实例:
  1. 选中对应组件模块并右键,单击Help on Componet
   2. 在弹出的Help框中,选择Componet xxxx_LDD Typical Usage,即可查看相关的例程。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A:
教程在不断更新,是不是有点美中不足?21IC论坛马上搞送板子回馈活动啊,通知已在论坛中贴出!!
链接如下:https://bbs.21ic.com/icview-627480-1-1.html,赶快围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