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与data flash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0-11):
诸位大虾,传说中的data flash与EEPROM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只谈片内集成EEPROM)1.也是最大的区别是:data flash编程/擦除时MCU处于HOLD状态,所以如果程序在这一段时间是不执行的(即使中断也不执行),如果有时序严格的应用就只能选择EEPROM;
2.结构有点不同,FLASH有小块,擦除时得整小块擦,EEPROM可以字节操作;3.另一个区别就是寿命,相对来说EEPROM寿命更长;其它还有价格,EEPROM贵...

网友B:
采用了存储器分离的单片机,也可以做到编程擦除时,MCU不停止运行指令,比如AVR;一些SuperFlash也可以实现字节写入,但是擦除时必须以块或者页为单位;两者最大的差别还是寿命。

网友C:
区别就一点:一个是FLASH工艺,一个EEPROM工艺

网友D:
怎么没人提EEPROM需高电压擦除,莫非又演化改进了。

楼主:
感谢各位不吝赐教,PIC里面说的self write应该就是这个区别了,不知道这个self write 的可靠性高不高,另外用bootload刷机,不知道可靠性从技术上分析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不吝赐教,PIC里面说的self write应该就是这个区别了,不知道这个self write 的可靠性高不高,另外 ...

PIC的self write指的是做BOOTLOAD的时候,MCU可以擦除和写入新的APP程序到FLASH ROM区,这DATA FLASH、EEPROM话题不同,是另一个话题了。

jetson在上海安排FAE了?不是一直只有销售的吗?

楼主:
鄙人已离职,几年前转做项目了,现在还有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