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cosφ功率因数测量

楼主(2013-10-11):
我用单片机测量出工频bc相电压与a相电流的相位差,然后查cos表计算出结果。
这个结果和机械三相功率因数表指示出来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cos函数和中断采样都反复验证,计算过程没有问题,结果用计算器也验证过。
相位差采样结果也用示波器对比过,没有错。
例如当我采样bc相电压与a相电流相位差为2.5ms时,φ=45°,cosφ计算结果为0.707这些好像都没错。
但是机械表中此时指示的值为0.95,请问我是哪里弄错了?

网友A:
电流是正弦波么?不是的话不能测相位算功率因数。

网友B:
bc相线电压 与 a  相相电压,  相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是正弦波么?不是的话不能测相位算功率因数。

就是普通市电,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c相线电压 与 a  相相电压,  相位差?

bc相电压与a相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市电,正弦波。

废话电压当然是正弦波你也弄不出朵花来,我问的是电流!

楼主:
也是正弦波,示波器上看,波形和电压的一样。就一个灯泡当负载

网友A:
那我就无法解释了。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硬件回路产生了相位差,检查一下电容大小

网友D:
奇怪了,负载是灯泡,功率因素当然接近1了。
我感觉你现有的仪表测试是对的,你的设计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怪了,负载是灯泡,功率因素当然接近1了。
我感觉你现有的仪表测试是对的,你的设计电路有问题。 ...

我是这样做的:取bc相电压和a相电流的下降沿得出相位差与周期,计算角度。然后查表。
我用频率发生器做测试的时候都很准确,角度和结果都很准。
就是放到实际负载中,就完全不对了。

网友E:
例如当我采样bc相电压与a相电流相位差为2.5ms时,φ=45°,cosφ计算结果为0.707这些好像都没错。

功率因素cosφ中的φ是指相电压与电流的夹角,你根据2.5ms/20ms = 1/8,并得到45。= 360* 1/8,这个45度是线电压和电流的夹角啦,结果所以才不正确。

网友F:
采样电路不对。

网友G:
你确认2.5ms对吗?

方法很简单,用示波器看实际的电压和电流波形

网友H:
好象是线电压与相电压之间有个相角差吧,你转完角了应该是15度这样。

网友I:
LZ用的过零点检测法?同步采样时间差控制好没?

网友J:
功率因数是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

网友K:
功率因素好像是单相电流和单相电压的相位夹角吧。怎么扯上BC电压和A相电流了?

网友L:
BC相电压滞后A相电压270°呢。

网友L:
BC相电压滞后A相电压270°呢

网友L:
你的灯泡接在A相与零线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