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基础题

楼主(2013-10-11):
(无正文)

网友A:
很常见的。电力系统中常并联电容作无功补偿。
电容中当然会流过交流电流,其数值由交流电压、频率和电容容抗决定。
以上叙述是稳态,暂态另说。

楼主(点评):
暂态时是否是c*duc/dt*1/wc=uc

楼主(点评):
看的清楚些c*du/dt*1/w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常见的。电力系统中常并联电容作无功补偿。
电容中当然会流过交流电流,其数值由交流电压、频率和电容容 ...

请您分析下暂态时电容的电流电压关系方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您分析下暂态时电容的电流电压关系方程?

理想电容理想电源,暂态电压函数就是单位阶跃函数,根本没有什么频率在方程里面。
方程的解,是冲击函数。
实际上当然没有理想电源也没有理想电容,实际情况是窄而高的电流脉冲,峰值大致上为电源电压除以电容寄生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