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PSoC4 的UART怎么配置

楼主(2013-10-11):
想用PSoC4接收串口数据,不知道怎么配置

网友A:
每个模块都有例程,你看一下就行了!

网友B:
直接打开UART模块,配置就行了呀……具体的要求需要看UART的数据手册…………

楼主:
调用GetChar()函数每次只接受一个字符,不能接受完整语句,用什么函数才对呢

网友C:
你要用UART接收一个完整语句(st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用UART接收一个完整语句(string)?

是啊,要接收完整语句不知道怎么写,帮帮忙啊

网友D(2014-10-23):
建议lz先看一下UART模块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