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DSP指令及书写的问题

楼主(2013-10-11):
(无正文)

网友A:
那是注释,意思是延时0.5秒。分号相当于C++里的注释符号// .

时钟周期就是你的CPU工作频率的倒数,比如100MHz,那时钟周期=1/100000000 秒。

网友B:
应该是注释吧   DSP的延时计算可以通过指令周期和数计算出
也可以借助 CCS上的工具   直接计算出一段代码的执行时间

网友C:
时钟周期是机器周期的12倍
机器周期是晶振频率的倒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