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自制Usbasp下载器 不能下载

楼主(2013-10-11):
  各位大侠,我是一新手,刚接触AVR,安装网上搜的资料自制了一个M8做的USBASP下载器,用progisp1.67下载程序,给AT89S52下载很好,可是给mega8l下载却不好,按RD一次显示不能编程那个提示框,再按一次又可以了,其他按钮也一样,第一次按显示错误,第二次按就行了,用progisp1.72版本更不行了,我的目标板是自己用洞洞板焊的m8最小系统,没有外接晶振,只接了复位,请问问题会出在那里呢?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isp里面的程序有点小问题或者说是驱动   这个要仔细的查一下才可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