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hinkPad上的小红帽输入方式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3-10-11):
用习惯了ThinkPad上的小红帽,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功能移植到智能电视遥控器上,交互方式肯定大大改善,但实在想不出采用什么硬件可以实现,求大家给点参考意见~~~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表示没用过,貌似只是一个压敏元件

网友B:
霍尔电路。

网友C:
用应变片做的。有点类似游戏机上的十字杆。

网友D:
坐等大神回答

楼主(2013-11-12):
引用 网友E: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0.ymjcA8&id=25265436729

http://item.taobao.com/item ...

上次发帖后,休了一个长假,差点忘记这里还有一个帖子呢

谢谢tyw提供的线索,我联系过淘宝上的卖家,但都没有问到模组的生产厂家。请问您知道哪家公司在供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应变片做的。有点类似游戏机上的十字杆。

谢谢turf123的回复。

Think pad上的小红点应该跟十字杆不一样吧?  十字杆只能有4个方向,而小红点可以是任意方向。

楼主:
原来这个东西叫指点杆(TrackPoint):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oapEl6wKivIqAz8eARX

不过依然没有找到供应商,恳求各位介绍啊

网友F:
注意先去确认专利是否过期,否则联想会找你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意先去确认专利是否过期,否则联想会找你麻烦的。

谢谢提醒~~:)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turf123的回复。

Think pad上的小红点应该跟十字杆不一样吧?  十字杆只能有4个方向,而小红点可以 ...

说十字杆有点落后哈。
看看现在的游戏手柄上的摇杆,里面是两个相互垂直的电位器,可以采集分压然后计算。
小红点用的是相互垂直的两组应变片,就是把压力转变成电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