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有人用IAR开发过KL25吗?

楼主(2013-10-11):
KL25开发从code warrior移植到IAR里中断向量表编译出错,怎么修改?

#include "vectors.h"

extern unsigned long __BOOT_STACK_ADDRESS;   //在"intflash.ld“文件中定义

// KL25中断向量表
__attribute__ ((section (".vectortable"))) vector_entry rom_vector[] =
{
    (vector_entry)(&__BOOT_STACK_ADDRESS),   //0x00  0x00000000-ivINT_Initial_Stack_Pointer
    BOOT_START,         // 0x01  0x00000004 - ivINT_Initial_Program_Counter used
    VECTOR_002,         // 0x02  0x00000008   -2   ivINT_NMI
    VECTOR_003,         // 0x03  0x0000000C   -1   ivINT_Hard_Fault
    VECTOR_004,         // 0x04  0x00000010 - ivINT_Reserved4
    VECTOR_005,         // 0x05  0x00000014 - ivINT_Reserved5
    VECTOR_006,         // 0x06  0x00000018 - ivINT_Reserved6
    VECTOR_007,         // 0x07  0x0000001C - ivINT_Reserved7
    VECTOR_008,         // 0x08  0x00000020 - ivINT_Reserved8
    VECTOR_009,         // 0x09  0x00000024 - ivINT_Reserved9
    VECTOR_010,         // 0x0A  0x00000028 - ivINT_Reserved10
    VECTOR_011,         // 0x0B  0x0000002C - ivINT_SVCall
    VECTOR_012,         // 0x0C  0x00000030 - ivINT_Reserved12
    VECTOR_013,         // 0x0D  0x00000034 - ivINT_Reserved13
    VECTOR_014,         // 0x0E  0x00000038 - ivINT_PendableSrvReq
    VECTOR_015,         // 0x0F  0x0000003C - ivINT_SysTick
        // Cortex external interrupt vectors
        VECTOR_016,         // 0x10  0x00000040 - ivINT_DMA0
        VECTOR_017,         // 0x11  0x00000044 - ivINT_DMA1
        VECTOR_018,         // 0x12  0x00000048 - ivINT_DMA2
        VECTOR_019,         // 0x13  0x0000004C - ivINT_DMA3
        VECTOR_020,         // 0x14  0x00000050 - ivINT_DMA4
        VECTOR_021,         // 0x15  0x00000054 - ivINT_DMA5
        VECTOR_022,         // 0x16  0x00000058 - ivINT_DMA6
        VECTOR_023,         // 0x17  0x0000005C - ivINT_DMA7
        VECTOR_024,         // 0x18  0x00000060 - ivINT_DMA8
        VECTOR_025,         // 0x19  0x00000064 - ivINT_DMA9
        VECTOR_026,         // 0x1A  0x00000068 - ivINT_DMA10
        VECTOR_027,         // 0x1B  0x0000006C - ivINT_DMA11
        VECTOR_028,         // 0x1C  0x00000070 - ivINT_DMA12
        VECTOR_029,         // 0x1D  0x00000074 - ivINT_DMA13
        VECTOR_030,         // 0x1E  0x00000078 - ivINT_DMA14
        VECTOR_031,         // 0x1F  0x0000007C - ivINT_DMA15
        VECTOR_032,         // 0x20  0x00000080 - ivINT_DMA_Error
        VECTOR_033,         // 0x21  0x00000084 - ivINT_MCM
        VECTOR_034,         // 0x22  0x00000088 - ivINT_FTFL
        VECTOR_035,         // 0x23  0x0000008C - ivINT_Read_Collision
        VECTOR_036,         // 0x24  0x00000090 - ivINT_LVD_LVW
        VECTOR_037,         // 0x25  0x00000094 - ivINT_LLW
        VECTOR_038,         // 0x26  0x00000098 - ivINT_Watchdog
        VECTOR_039,         // 0x27  0x0000009C - ivINT_RNG
        VECTOR_040,         // 0x28  0x000000A0 - ivINT_I2C0
        VECTOR_041,         // 0x29  0x000000A4 - ivINT_I2C1
        VECTOR_042,         // 0x2A  0x000000A8 - ivINT_SPI0
        VECTOR_043,         // 0x2B  0x000000AC - ivINT_SPI1
        VECTOR_044,         // 0x2C  0x000000B0 - ivINT_SPI2
        VECTOR_045,         // 0x2D  0x000000B4 - ivINT_CAN0_ORed_Message_buffer
        VECTOR_046,         // 0x2E  0x000000B8 - ivINT_PORT
        VECTOR_047         // 0x2F  0x000000BC - ivINT_PORT
};

void NOS_isrDummy(void)
{
}

网友A:
IAR中断表定义和CW是有些不一样的:
#if (defined(KEIL))
const vector_entry  __vector_table[] = //@ ".intvec" =
#elif (defined(IAR))
#pragma location = ".intvec"
const vector_entry  __vector_table[] = //@ ".intvec" =
#elif (defined(CW))
const vector_entry __attribute__ ((section(".vectortable"))) __vector_table[] = //@ ".intvec" =
#endif
{
   VECTOR_000,           /* Initial SP           */
   VECTOR_001,           /* Initial PC           */
   VECTOR_002,
   VECTOR_003,
   VECTOR_004,
   VECTOR_005,
   VECTOR_006,
   VECTOR_007,
   VECTOR_008,
   VECTOR_009,
   VECTOR_010,
   VECTOR_011,
   VECTOR_012,
   VECTOR_013,
   VECTOR_014,
   VECTOR_015,
   VECTOR_016,
   VECTOR_017,
   VECTOR_018,
   VECTOR_019,
   VECTOR_020,
   VECTOR_021,
   VECTOR_022,
   VECTOR_023,
   VECTOR_024,
   VECTOR_025,
   VECTOR_026,
   VECTOR_027,
   VECTOR_028,
   VECTOR_029,
   VECTOR_030,
   VECTOR_031,
   VECTOR_032,
   VECTOR_033,
   VECTOR_034,
   VECTOR_035,
   VECTOR_036,
   VECTOR_037,
   VECTOR_038,
   VECTOR_039,
   VECTOR_040,
   VECTOR_041,
   VECTOR_042,
   VECTOR_043,
   VECTOR_044,
   VECTOR_045,
   VECTOR_046,
   VECTOR_047,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VECTOR_PADDING,
#ifndef CW
   CONFIG_1,
   CONFIG_2,
   CONFIG_3,
   CONFIG_4,
#endif

};

网友A:
建议你参考KL25的官方例程,对比一下IAR中哪些地方需要统一一致。
官方例程下载地址: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ab=Design_Tools_Tab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参考KL25的官方例程,对比一下IAR中哪些地方需要统一一致。
官方例程下载地址:
http://www.freescal ...

谢谢!

楼主:
请问我这个出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重复定义了,你检查一下。

楼主:
亲,我不知道是哪个东西重复定义了,您能说的详细一点吗,我是初学者,请多多包涵!

网友A:
你的出错提示显示:1,g_n1重复定义;2,_startup没有定义。
如果是初学,可以先找几个现成的工程看看。稍微变变程序自己调试调试,也相当于熟悉整个工程结构,文件含义!
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也非常欢迎你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重复定义了,你检查一下。

亲,那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现在还有一个错误

网友A:
_vector_table调用的不匹配,你看看你调用的地方和定义的地方是不是不一样?

楼主:
我可以吧例程发给你,你帮我看看吗,很简单的一个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