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请问 allegro 中如果添加定位点 mark 点.

楼主(2013-10-11):
已经在 FPM中生成了一个 fid10x20.bsm 文件.但是不知道如何放到 allegro 中. 还要在 capture  中添加没有电气属性的元件吗? 怎么添加?

新手.谢谢大家..

楼主:
问题太弱了吗?

网友A:
要是一个完整的封装。
加入PCB可以用原理图导入的方式,也可以直接添加封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一个完整的封装。
加入PCB可以用原理图导入的方式,也可以直接添加封装进去。 ...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些.  没有系统的学过.只是看网上教程学的. 好多功能都不知道在哪个菜单下.
这个没有电气属性的封装怎么加到原理图呢? 直接添加 用哪个功能 ?  谢谢

网友A:
你这问题太基础了。一些基本的概念都还没有。
你如果让别人说,等下要有新问题出来,就会有一大串问题。
看书与视频时,多多操作,软件不会因为你的操作而坏掉。

cadence软件的5%的功能就能做90%的基本操作了,会一些基本的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B:
要是一个完整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