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压放大器与电荷放大器

楼主(2013-10-11):
最近在对压电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的做放大处理的,查了些资料的,又说用电压放大器,又说用电荷放大器的,,,
关于这两种放大器之间的区别的,各位有啥高见的啊。。。

楼主:
电压放大器的功能是将压电传感器的高输出阻抗变为较低阻抗,并将压电式传感器的微弱电压信号放大。电压放大器严格讲叫变压器.因其可以将输出电压变大,也可发将输出电压变小,以适应不同的电路电压要求

楼主:
电荷放大器是一种输出电压与输入电荷量成正比的前置放大器。它的优点是频带宽、灵敏度高、信噪比高、结构简单、工作可靠和重量轻等。

楼主:
这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的,本质上看似是有些区别的,但是还是不得要领的

楼主:
各位有啥更深的见解的,欢迎解答的啊:)

网友A:
电压放大器理解成变压器的是很准确的

网友A:
电荷放大器的理解成转换器的,将电荷转化成电压形似输出的,只是电能的不同形式的表现输出的

网友B:
首先要看你的传感器内部是否已经通过电荷放大器进行转换输出了,如果有输出的即是电压信号了,此时用电压放大器就可以了,否则就需要对电荷信号进行电压的转换了
其次,电荷放大器的本质是积分器,和负反馈电压放大器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网友C:
电荷灵敏放大器多用于高阻,微电流或微电压的脉冲信号。
电压放大器基本就是比例放大一些电压信号,交流直流都可以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看你的传感器内部是否已经通过电荷放大器进行转换输出了,如果有输出的即是电压信号了,此时用电压放 ...

电荷放大器本身是个积分器,这么话说到点子上了,不过也有放大倍数的,输入电容与反馈电容之比呵,反馈电阻只不过用来稳定跨阻运放的工作点。消去直流效应。电荷放大器只能用来放大交流信号。

网友E:
晚上的过来转转的,这两个放大器的还是很好地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看你的传感器内部是否已经通过电荷放大器进行转换输出了,如果有输出的即是电压信号了,此时用电压放 ...

我学习楼上的了,很好的介绍的,谢谢

网友A:
过来学学的了,谢谢分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