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菜鸟求助,希望大家推荐一款模拟乘法器IC,希望价格不要太贵

楼主(2013-10-11):
主要是用来做混频40khz左右的,两个信号,求信号的差频,复制在2vpp左右吧 但是有一个条件,我希望用5v单电源供电的   不知道有这样的芯片吗?     之前看了MC1496 但是那块芯片要设置静态工作点,如果要放大这么大的信号,又要保持内部的三极管都工作在放大状态,电源得到十几v了。。。

网友A:
MC1496已经很便宜了,你要把他看成乘法器X*Y的话,只有信号输入是X是线性的,载波输入Y是非线性的。那些真正的乘法器XY都是线性的,要比1496贵多了。不过你这个混频频率不高,可以用模拟开关74HC4066来实现,载波接模拟开关控制端,输入接模拟开关的一个输入,模拟开关另一个输入就是输出。

网友B:
不妨试试AD835和834,价格有点小贵,但是效果不错

网友C:
信号太大,不会衰减一下呀。

网友D:
单象限的乘法器

网友E(2014-05-11):
新做的乘法器模块(AD835)(W=XY)(混频器)(调制解调):

详情请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641049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