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放大器:同向输入端调零电阻影响运放正向增益

楼主(2013-10-11):
C:\Users\juka\Desktop\新建文件夹

    图中运放为TL054ID,电路为典型的反向放大器,具体作用是:当A端支路流入±1.5mA电流时,在运放输出端得到±2V的电压输出(I/V转换),A端支路电流输入为0时,要求运放输出V0在0~±0.006V范围内。RA、RB为调零电阻,使用时选择性焊一个,或者都不焊。
    这个电路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发现个别奇怪现象:调节零点前,运放输出为正零点,此时在RB处焊一个50kΩ电阻,可将零点调至0~±0.006V范围内,之后给A端支路通入+1.5mA电流,V0输出为-2V,而通入-1.5mA电流,V0输出只有1.2V;此时,若将调零电阻RB取下,测量发现通入正反向1.5mA电流,V0输出均正常,幅值为2V。
     所以反思:是否可以理解为RB的取值不正确,影响了运放同向输入端的工作状态,导致正向增益不足?若是,又该如何预防这个问题呢?
     另外:TL054ID运放的偏置电流及失调电流均不超过200pA。其中R8电阻实际电路中不存在,这是在断开运放及反馈支路后测试A前段阻值后画的~
     请各位前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的测试有问题吧,1.5mA/100K,R8的电压有150V,普通电阻受不了。
你可以输入0.15mA电流试试。
如果输入信号是低频,切记运放加一些低通反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测试有问题吧,1.5mA/100K,R8的电压有150V,普通电阻受不了。
你可以输入0.15mA电流试试。
如果输入信 ...

谢谢您的回复:
1、实际电路里面没这个R8电阻,这是断开运放和反馈支路后测得前端电路的阻值~~
2、运放的反向输入端和输出端有跨接一个330pf电容,因为只是分析直流信号,就没画。

网友B:
根据你的电路,改变同相输入端电压,能改变反相输入端静态电压(按照50K计算,改变的电压接近49mV,而不是6mV,不知LZ如何计算的),建议检先查下,改变这个电压,实际电流是不是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