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反相放大器:同向输入端调零电阻影响运放正向增益

楼主(2013-10-11):
    图中运放为TL054ID,电路为典型的反向放大器,具体作用是:当A端支路流入±1.5mA电流时,在运放输出端得到±2V的电压输出(I/V转换),A端支路电流输入为0时,要求运放输出V0在0~±0.006V范围内。RA、RB为调零电阻,使用时选择性焊一个,或者都不焊。
    这个电路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发现个别奇怪现象:调节零点前,运放输出为正零点,此时在RB处焊一个50kΩ电阻,可将零点调至0~±0.006V范围内,之后给A端支路通入+1.5mA电流,V0输出有-2V,而通入-1.5mA电流,V0输出只有+1.2V;此时,若将调零电阻RB取下,测量发现通入正反向1.5mA电流,V0输出均正常,幅值为2V。
     所以反思:是否可以理解为RB的取值不正确,影响了运放同向输入端的工作状态,导致正向增益不足?若是,又该如何预防这个问题呢?
     另外:TL054ID运放的偏置电流及失调电流均不超过200pA。R8电阻在实际电路中是不存在的,100K阻值是在焊掉运放和断开反馈支路后测得A点前端对地阻值。
     请各位前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万分感谢!!

网友A:
你TL054用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B:
通向正向电流1.5MA,怎么输出是正的呢,是不是描述有误啊?

网友C:
楼上说了,是不是描述有问题。。。: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TL054用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谢谢您的回复:
电源是双向±12.4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向正向电流1.5MA,怎么输出是正的呢,是不是描述有误啊?

确实是描述错啦,已经重新编辑过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了,是不是描述有问题。。。

多谢提醒,确实描述反了,已经修改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电源是双向±12.4供电。

电源应该是双向±5供电。

网友B:
第一:这个电路是否是你自已设计及实现在板子上的,还是人家的板自已抄出来的?(
第二:出现异常的输出时,测下正负二输入端是否近似相等,如相差很小,表明工作正常,肯定是外部电路反馈电流通道跟0电位时不一样。
运放的开环增一下降几个分贝不影响输出结果。
我怀疑是外部电路在不同极性信号条件下,电流通道不是图上这个通道了。
TL054是一款老运放,LZ的输入条件及电源都没问题。

楼主:
实习生每小时只能限制5次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这个电路是否是你自已设计及实现在板子上的,还是人家的板自已抄出来的?(
第二:出现异常的输出时 ...

谢谢您的回复:
第一条:这电路是实际实现在印制板上的,最初版本是一位前辈设计的,当时R10为10Ω,RB、RA调零电阻选择   时一般为≥2KΩ(前辈设计时要求不能小于2KΩ,原因的话是±8.2V均为TL054ID其余运放输出端供给的,出于该运放带载能力的考虑),而实际使用发现有时即使2KΩ电阻调节,V0的零点任然偏大,所以才有本电路(R10由10Ω增大到300欧姆,RB相应增大至2KΩ的30倍)。原电路不存在RB影响单方向增益的问题。
第二条:出现异常时,实测正负二输入端电势差几乎为0,压差很小,运放应是工作在正常状态。
第三条:您指的“外部电路在不同极性信号条件下,电流通道不是图上这个通道了”应该如何理解呢,实际电路中直流通路只有图中所示,只省略了跨接在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的330pf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第一条:这电路是实际实现在印制板上的,最初版本是一位前辈设计的,当时R10为10Ω,RB、 ...

有异常时,同相端是-0.03V,肯定0.7Ma的电流没有流过反馈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异常时,同相端是-0.03V,肯定0.7Ma的电流没有流过反馈电阻。

你量下反相端与输出端之间的电压,是否符合1.5Ma流过。反相端。同相端对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