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可以焊接STM32 LQFP48封装的芯片吗

楼主(2013-10-11):
本人焊接芯片的技术不是很好,想问问有没有其它什么工具可以使用的,因为拉芯片经常拉不开,板子最后都废了。

网友A:
焊锡的量控制好,温度350,烙铁头干净点,多练几次就会了
热风枪有风,很容易使芯片偏位

网友B:
不知道,但是我用热风枪焊接过TSSOP封装的stm8单片机。

网友C:
这个PQFP,TQFP,TSSOP的直接用烙铁焊就是了,用吸锡带加焊膏、或松香上锡即可;先在焊盘上涂一层焊膏,也可直接用烙铁加热不用焊锡。

网友C:
BGA的用热风枪,我没用过,但估计可以的。这个太费钱,没试验过

网友D:
不是BGA或者底部有焊盘的我觉得还是用烙铁方便点

网友E:
扫把头了烙铁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F:
这个用斜口电烙铁焊很好焊,我从没用热风枪焊过MCU,都是用它来卸MCU的
引用 网友G:
| 显示全部楼层
可以用到的有镊子,吸枪,风枪等,熟能生巧,等你用坏100个烙铁头时,你就是焊界庖丁了

网友H(2014-01-17):
可以的我用过

网友I:
用锡膏么?不用的话容易虚焊。或者熔化的时候压一压?

网友J:
楼主要多练习一下焊接技术了。
用热风枪有一定的技巧,也要很小心,要不然就把板子烤糊了。

网友K:
建议烙铁吧。出了BGA封装用枪之外。练习几次必有成效啊。

网友L:
多焊几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