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mos管输出PWM波形

楼主(2013-10-12):
(无正文)

网友A:
驱动能力太弱, 你这个电路走 PWM 信号, 肯定不行.
中间再加一级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能力太弱, 你这个电路走 PWM 信号, 肯定不行.
中间再加一级驱动吧

mos管驱动电压至少多少,能大概算下我电路的驱动电压吗?谢谢

网友A:
是电流问题, 如果不懂. 最好先网上搜些资料学习一下.
或者用专用的驱动电路. 如 IR2103, TC4427 等

网友B:
如果是电加热,关系不大,PWM频率搞低一些就可以。
注意,上电MCU复位时,MOS管要截止才可以。

网友C:
倒不一定要用专用的驱动IC,看PWM的频率大小决定驱动电路。
不过加热的话,没必要用PWM,普通ON/OFF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