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508 红外解码程序(精简版)

楼主(2013-10-12):
#include "pic.h"

#define IR      GP3

#define LED     GP1

#define PWM     GP2

char IR_CODE[4]={0};

void main()
{
        TRIS=0b00001000;   //设定IR作输入,其余作输出

        OPTION=0b00000000;   //利用内部时钟TRM0

        OSCCAL=0b00000000;   //

       //LED=1;    目前已经把这个注释掉了,程序正常。
      //但是 如果初始化了这个的话,if(0==LED) PWM=0;  这句就只执行一瞬间;这是为何???!!

        while(1)
        {
     //******************************************************红外解码开始*****************
          if(0==IR)
                  {
                  unsigned int  i,j,n,m;
                                            i=0;  j=0; n=0;  m=0;

for(i=0;i<9;i++)  //延时882微秒后判断是否出现高电平如果有就退出解码程序,(882us就出现高电平说明是干扰信号)
                           {//重复10次,目的是检测在8820微秒内如果出现高电平就退出解码程序
                       for(j=0;j<65;j++);// 延时0.882ms
                            if(1==IR) return;
                          }

  //=======以上完成对遥控信号的9ms的初始低电平信号的识别======================

                while(0==IR);//等待高电平避开9毫秒低电平引导脉冲

  //=======延时4.74毫秒避开4.5毫秒的结果码====================================
                    for(j=0;j<351;j++);  //延时

  //==============到此为止,已跳过13.5ms的引导码=====================

  //===============下面开始解码=====================================
    for(n=0;n<4;n++)
             {
                      for(m=0;m<8;m++)
                                {
                                           while(0==IR);

                                        for(i=0;i<65;i++);// 延时0.882ms

                                        IR_CODE[n]>>=1;

                                          if(0==IR){

IR_CODE[n]=IR_CODE[n]|0x00; }

                                            if(1==IR){  for(i=0;i<74;i++);  //延时1ms

                               IR_CODE[n]=IR_CODE[n]|0x80;}

                     }

            }
//====解码结束,得到【用户码】【用户反码】【操作码】【操作反码】=====
     if(0x46==IR_CODE[2]){LED=1;}   //接收的操作码为16进制的46则LED亮
     if(0x15==IR_CODE[2]){LED=0;}   //接收的操作码为16进制的46则LED灭

}
//******************************************************红外解码结束*****************

    if(0==LED) PWM=0;    //为什么:如果初始化 “LED=1;” 的话这句会不起作用,或者说起了一瞬间的作用而已
    if(1==LED) PWM=1;

}

}

网友A:
代码写的看着好累!

网友B:
不错啊,有知道了一种解码方法,呵呵,不知道这种方法可不可以接收呢?

网友C:
你的代码看得人好累....红外的传送协议其实自己可以定义的....只要时间合适就行...

网友C:
还有你的延时既然用的软件延时????....这个太不精确了....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是没问题的,我用安捷伦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测试了,时间非常准。 而且遥控部分接收信号非常好。

网友D:
只能说:楼主呈现了一段自我感觉良好的代码。

从精神上,需要鼓励你。

从事实上,代码质量极为低下。

网友E:
有谁能PIC16F84A单片机RC5协议的红外接收程序哦  急用急用啊   哪位仁兄会的麻烦Q 我哟  79287682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楼主呈现了一段自我感觉良好的代码。

从精神上,需要鼓励你。

版主能在百忙之中看我的贴,真的很高兴啊。哈哈。 因为我刚玩单片机不久,水平有待提高,而且PIC12F508 这个IC没有外部中断,也没有定时器中断,不怎么好用。 而且有个产品急着要做,所以能用起来就先用了。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写得效率高点?   。。。。其实这个倒不是重点。目前遇到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初始化LED=1,遥控关了机子之后,这个时候拔掉电源线,然后再接上电源线,机子还是处于关机状态(除非用遥控器再开机)。         但是初始化LED=1了的话,按下遥控关机键,只会有瞬间的LED=0,然后还是LED=1  。

网友F:
没看到反码校验机制,做产品的话,注意误动作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谁能PIC16F84A单片机RC5协议的红外接收程序哦  急用急用啊   哪位仁兄会的麻烦Q 我哟  792876826 ...

这个可以自己写的啊...而且传送协议也不一样啊....不知道你为啥要....

网友G(2013-12-24):
建议开设初级区/中级区/高级区,将好的东西分类出来.

楼主(2014-02-26):
换工作了,好久没来坛子了,问题解决了,把循环里面的那个 return 改为continue就可以了。 这个错误搞得我当时好累啊,我还需要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