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变压器选MCD与CCM的概念

楼主(2013-10-12):
高手分析一下下面的名称解释和原因:
1.当输出电压大,输出电流小时用DCM,PSR和QR时用DCM
2当输出电压小,电流较大时用CCM。
期待回复,变压器的计算感觉是难点啊,谢谢

网友A:
对于反激而言,不管是CCM还是DCM,单看初级或次级绕组的电流都是断续的,
只不过CCM模式相对于DCM模式,不管是初级绕组还是次级绕组,纹波电流、峰值电流、有效值电流都更小,线径可以更细,输出电容电流的有效值更小,电压纹波更小等等。。。所以CCM更适合于大功率大电流输出的情况
PSR,QR工作原理已经决定其工作模式是DCM,不过CCM模式的PSR控制器已经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反激而言,不管是CCM还是DCM,单看初级或次级绕组的电流都是断续的,
只不过CCM模式相对于DCM模式,不 ...

研究开关电源一年多了,也比较感兴趣,这些概念还是模糊不清啊。做个一个小功率的开关电源,逆变电源用TL494或者3843现在正在学习中,应该怎样提升自己啊。请高手多多指点啊,多谢了啊,在广州请吃饭,求带啊,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研究开关电源一年多了,也比较感兴趣,这些概念还是模糊不清啊。做个一个小功率的开关电源,逆变电源用TL ...

看看几大半导体公司原厂的应用笔记也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几大半导体公司原厂的应用笔记也是不错的选择

哪里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有?

去各大半导体厂家网站查找即可~~~怕你看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各大半导体厂家网站查找即可~~~怕你看不过来。

电源IC好的有哪些,我就知道 PI 和仙童

楼主:
infineon                                 英飞凌             德国
ON semi                                安森美               美国
MPS                                    芯源                美国
TOREX                                    特瑞仕             日本
Renesas                                 瑞萨              日本
Fairchild                                飞兆              美国
Analogic Tech  AATI           研诺科技              美国  搜索
VISHAY                                 威世                美国
IR                                     国际整流              美国
National             NS                国家半导体/国半     美国
austria microsystems                          奥地利微电子
Anapec                                      茂达          台湾
Princeton             PTC           普诚科技            台湾

楼主:
引用 楼主:
infineon                                 英飞凌             德国
ON semi                            ...

居然没有PI 和TI
这两个不是很牛X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