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光信号探测的问题

楼主(2013-10-12):
帮我看看这个实验电路。现在想验证当探测器遮挡(全黑)时,分别用两级电路的调零端调零。
出现的问题是:调零后万用表测量第二级输出,数值不稳定,有逐渐变大的趋势。另外没隔十几秒,万用表输出就乱数一次,此时用示波器观察发现本来稳定的纹波直线剧烈抖动,剧烈抖动(锯齿状)。

网友A:
这个是技术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B:
我也在弄这个电路  蛮难搞的  还没搞定好

网友C:
做产品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复杂的。基于嵌入式开发板卡开发产品又快有稳定

网友C:
飞凌嵌入式板卡让开发变得随心从容

网友D:
连基本的电容都没。

网友E:
一些建议:
电源加去耦电容,最好是一大一小两个电容并联。
根据信号频率,在运放加反馈电容,两级之间及最后一级后面都加上阻容低通滤波器
还有看输入信号能够提供的电流多大,确定第一级的输入偏置电流合适

网友F:
方案有问题哪,应在前面加大反馈电阻5.6M,而不是后面来放大,信噪比会变差。还有反馈电容必加的,根据信号的频谱设定带宽,决定加多大的电容。

网友F:
找问题前,是前级电路产生的,还是后级电路产生的,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