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过来瞧瞧

楼主(2013-10-12):
设计一个电路,供电为正负15V可选,输入信号0-5V控制输出电压0-150V线性关系,输出功率1.5W即可。求方案!!!!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B:
直接反激或boost吧,0-5V做反馈基准,
加个线性稳压,低压段切到线性稳压来调

网友C:
要做到线性关系,允许多少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反激或boost吧,0-5V做反馈基准,
加个线性稳压,低压段切到线性稳压来调 ...

boost方案有什么芯片可以达到150V的呢,还有0-5做反馈的话那不是输入的电压越高,输出的越低,一个负相关的关系了吗?求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做到线性关系,允许多少误差?

误差1%左右吧,关键是我不知道怎么用着0-5V的信号去控制输出的0-150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boost方案有什么芯片可以达到150V的呢,还有0-5做反馈的话那不是输入的电压越高,输出的越低,一个负相关 ...

3843就可以啊,控制器还不大把。。。
0-5V做运放的电压基准,这样好理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