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917 的TMR1使用问题

楼主(2013-10-12):
  用TMR1的异步计数模式,平时T1CKI脚为输入低电平,计数时T1CKI输入高电平(PDF给出上升沿触发),TMR1H和L都赋值0xFF。达到:外部输入一个高电平就产生溢出中断。
  可在实际使用中,我必须给两次高电平才能产生溢出中断。想问问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另问问硬件上升沿是如何判定(最好有这部分触发器硬件图):
            1、只要是有低到高就判定为上升沿。
            2、必须先给一个下降沿,再给一个上升沿才能判定为上升沿。

网友A:
其余的问题不清楚,但是最后那个问题,只要有上升沿就认,无关初始化信号是高是低。

楼主:
给TMR1一个上升沿使其触发计数,产生溢出中断。现在的现象是,我要给两个上升沿才能触发TMR1计数?     平时不工作时,给触发信号的I/0口是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TMR1一个上升沿使其触发计数,产生溢出中断。现在的现象是,我要给两个上升沿才能触发TMR1计数?     平 ...

检查预分频器设置是否成了2.

楼主:
预分频设置为1:1

网友A:
是上电以后第一次需要触发2次才进中断,还是一直都是触发2次进中断呢?改变外部触发信号的频率,中断的触发频率跟着改变么?

楼主:
谢谢你 NE5532       问题基本排除,主要是与非门电路的驱动问题。 现在完全满足设计要求了。  再次谢谢NE5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