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如何区分一个文件是由 protel99se生成,还是由PADS生成?

楼主(2013-10-12):
(无正文)

网友A:
图标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标不一样的

在同一台电脑里,同时安装protel99se和PADS,因扩展名相同,图标就一样。不过protel99se一般保存在库文件*.DDB

网友C:
不了解的PCB文件可以用记事本打开,从里边类似乱码的东西里边能看出是哪个软件作的,毕竟只有那么几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了解的PCB文件可以用记事本打开,从里边类似乱码的东西里边能看出是哪个软件作的,毕竟只有那么几个软 ...

谢谢大侠的指点!
这个办法我好像听说过。

下图是我用记事本打开的一个.pcb文件,请问大侠,能看出是该文件是由啥软件生成的吗?
谢谢!

网友D:
用记事本打开,里边有生成的软件跟版本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记事本打开,里边有生成的软件跟版本内容。

谢谢大侠指点,我再研究下!

网友E:
二个软件都装,先用99打开,不行再换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个软件都装,先用99打开,不行再换pads

jjyufan大侠真高!

网友F:
用软件打开试一下便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二个软件都装,先用99打开,不行再换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G:

: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