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2013-10-12):
(无正文)

网友A:
没上电,即使短路也不知道啊

网友A:
也有可能你上电之后,有元件被击穿,或者有小焊球、口水、手汗等弄上了

网友B:
软件、硬件都有可能!
比如程序控制不当、造成外围电路短路,或者外围电路有缺陷、程序一控制就出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