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变压器的弱智问题?

楼主(2013-10-12):
问一个变压器的弱智问题?220V交流电经过变压器会发生相移么?
我想做一个过零检测电路,前面加一个1比1隔离变压器,这个方案怎么样?

网友A:
不咋地,成本高,哈哈,瞧瞧伦家滴高高

http://blog.chinaaet.com/detail/18327.html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q=%E8%BF%87%E9%9B%B6%E6%A3%80%E6%B5%8B%E7%94%B5%E8%B7%AF&lr=&newwindow=1&safe=strict&hl=zh-CN&source=lnms&tbm=isch&sa=X&ei=ub5YUtaDLYOFiAe20oH4Cg&ved=0CAkQ_AUoAQ&biw=1318&bih=856&dpr=1

过零检测电路原理与作用

使用光耦

Multisim仿真电路

网友建议 电容代替那只47K的电阻,330欧电阻直接短路.因为电容的恒流效果,电容压降吗?

电阻限流的缺点是过零脉冲的宽度与检测电压值相关.可以用一只0.1u/400v的无极性电容作恒流限流.可获得宽度稳定的窄脉冲.

示波器波形

参考 http://www.daxia.com/bibis/moredata30_1162505_62938.shtml

================================================================================================

方法一:

过零检测的作用可以理解为给主芯片提供一个标准,这个标准的起点是零电压,可控硅导通角的大小就是依据这个标准。也就是说塑封电机高、中、低、微转速都对应一个导通角,而每个导通角的导通时间是从零电压开始计算的,导通时间不一样,导通角度的大小就不一样,因此电机的转速就不一样。

1.        电路原理图

2.        工作原理简介

D5、D6电压取自变压器次级A、B两点 (~14v),经过D5、D6全波整流,形成脉动直流波形,电阻分压后,再经过电容滤波,滤去高频成分,形成C点电压波形;当C点电压大于0.7V时,三极管Q2导通,在三极管集电极形成低电平;当C点电压低于0.7V时,三极管截止,三极管集电极通过上拉电阻R4,形成高电平。这样通过三极管的反复导通、截止,在芯片过零检测端口D点形成100Hz脉冲波形,芯片通过判断,检测电压的零点。

3.        各元器件作用及注意事项

3.1 D5、D6前期选用1N4148,由于耐压偏低,损坏后出现运行灯闪烁(风机失速保护)和所有指示灯闪烁(无过零信号保护)等故障,因此今后设计和维修都必需选择1N4007。

3.2 Q2可选用9014三极管或D9D贴片三极管;该三极管开路、短路都会造成开机后内风机不转,一分钟后出现失速保护。

 只要元件不用错,该电路一般不会出问题。

方法二:

如下图所示为按上述思想设计的电压正向过零检测电路。220V的交流电首先经过电阻分压,然后进行光电耦合,假设输入的是A相电压,则在A相电压由负半周向正半周转换时,图中三极管导通并工作在饱和状态,会产生一个下降沿脉冲送入ADμC812的INT0引脚使系统进入中断程序。微机系统进入中断程序后,发出采样命令并从采样保持器读取无功电流值Iqm,这个无功电流即为A相的无功电流,经过1/4个周期电压达到最大值,此时对电压进行采样,得到UM,由 UM=1.414U可以得到电压有效值U。

转自 http://baiyan0505.blog.163.com/b ... 436420097794653704/

方法三:

三极管是为了得到方波,整形用。
分到光耦的输入级电压低于光耦开启电压时,三极管输出低;反之输出高。

=========================================

过零检测电路的作用

通过控制导通角来控制输出功率
在功率控制中,经常要用到移相控制或过零控制技术,无论是移相控制还是过零
控制,都需要检测过零触发信号。另外,在一些特殊的应用中,还可以利用工频
信号来进行计时。

补充一个作用:

过零检测主要的作用是做过零触发,避免大电流的开关状态。
可控整流

  普通晶闸管最基本的用途就是可控整流。大家熟悉的二极管整流电路属于不可控整流电路。如果把二极管换成晶闸管,就可以构成可控整流电路、逆变、电机调速、电机励磁、无触点开关及自动控制等方面。在电工技术中,常把交流电的半个周期定为180°,称为电角度。这样,在U2的每个正半周,从零值开始到触发脉冲到来瞬间所经历的电角度称为控制角α;在每个正半周内晶闸管导通的电角度叫导通角θ。很明显,α和θ都是用来表示晶闸管在承受正向电压的半个周期的导通或阻断范围的。通过改变控制角α或导通角θ,改变负载上脉冲直流电压的平均值UL,实现了可控整流。

T叔V5

网友B:
“220V交流电经过变压器会发生相移么?”
会。但相移并不大。

“做一个过零检测电路,前面加一个1比1隔离变压器,这个方案怎么样?”
很好。实际应用中通常都是如此。

如果对相位要求较高,建议使用商品电压互感器而不使用普通的电源变压器。成品电压互感器在一定工作条件下的相移是互感器的一项技术指标,厂家保证相移不大于某值。当然,相移越小(精度越高)的互感器价格也越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咋地,成本高,哈哈,瞧瞧伦家滴高高

http://blog.chinaaet.com/detail/18327.html

“网友建议 电容代替那只47K的电阻,330欧电阻直接短路”
这句实在不敢苟同。使用电容降压,必带来很大的相移,光耦输出脉冲不会在交流电压过零处。

楼主:
有没有1比1  220V转220V的电压互感器?

网友C:
很多互感器都是电流型,相位差为几分以内。通过串联不同电阻,可以互感测量几乎所有范围的电压。
型号,兵字   TV100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1比1  220V转220V的电压互感器?

没有必要使用1:1且电压220V的电压互感器。你检测交流过零,为何一定要在电压220V下检测?你的比较器或者运放通常几伏到十几伏供电,检测过零的信号有几伏到十几伏幅度已经够用了。

楼主:
原先是考虑220V的话用下面这个电路可以提高精度

网友D:
好像有个同步变压器前后没有相移的,以前想用搞不到

“同步变压器前后没有相移的”。没有的事。

网友E:
实际当中PT会有几分~几度的相位误差。

楼主:
PT是什么?  几度太大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PT是什么?  几度太大了吧?

放心吧,没有上度的,半度都是很糟糕的PT了。

网友F:
工频变压器可以采用,没有移项,很多检查都是这样做的,放心。

网友F:
PT:potential transformer的缩写  电压互感器
CT:电流互感器current transformer的缩写

网友G:
围个观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没有1比1  220V转220V的电压互感器?

自己绕一个1比1的

网友C:
放心,对于你的应用,几分的相移几乎等于没有,你用示波器根本就看不到。放心大胆用TV1005,可控硅全控对相移要求高吧?我们都是批量用它的。型号就是版主发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