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急救:HP34401A RS232 串口通信电缆疑惑

楼主(2013-10-12):
各位大侠,
    近来需要用RS232来控制HP34401A,用手头上的一根USB-232的线死活没反应,在淘宝网上查了一下,有卖HP34401A专门USB-232线的,说是专门的,和市面上的不一样,里面PIN有些不一样。
   看了下说明书,标注的RS232确实是标准的。
   蛋疼得厉害。
  不知道有大侠用232线控制34401A么,是不是用普通的USB-232线不行?
  十分感谢!

楼主:
看来今天高手都不在线。坛子冷清啊。。。。

网友A:
那你要对比下,接线方式才知道啊。

楼主(点评):
看了下接线方式,应该是一样的。但就是死活驱动不了。真是蛋碎得厉害。

网友B:
RS232线,第一要看电平是否够.正常是-13V和13V电平.
有些RS232线为了省钱,把RS232电平驱动芯片省调了,直接用TTL电平5V通过电容转到-5V,从而实现+5/-5V电压,也有可能是+3/-3电平.
就算有的RS232的电平有-13/+13V, 那也只是其中两个脚有这个电平驱动,其它脚都没有驱动.说白了,都是为了省钱.按目前来看,如果15个脚都要驱动+-13V, 那价格可就不是一般的贵5倍以上了.

第二. RS232我们用的最多的是3线连接方式. 但这连接方式没有流控等.通信过程可能会出问题(主要是一方使劲发,另外一方溢出).
所以要检查是有25PIN,15PIN, 7PIN方式等等.这个都是可选的. 其中还包括是否连线交叉的问题.这个是没给标准的.你要看看手册上是怎么说明的.至于线,如果连不上,就建议你剪断,自己从新连接.你去市场上买,卖货的也不知道里面是怎么连接的.厂家也没人去说明里面的几根线是怎么连接的.

第三. RS232干扰问题.距离太长了也识别不了.

第三. 软件协议问题.软件配置是否正确.PC和设备两边要配置一致.

楼主:
问题已解决,多谢各位。

网友C(2016-07-26):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一个问题,我用单片机通过232去控制HP,接线方式2、3、5,HP那边我将4.6进行了短接,可以发送设置命令 比如 遥控,蜂鸣器鸣叫等,但是发送需要返回的命令,例如我查询HP的功能命令等,HP就出现错误,单片机也不会进入接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