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方向

楼主(2013-10-12):
从事的工作和电子无关,但是对这方面很感兴趣。自学51单片机1个多月,看了郭天祥老师和其他一些视频。现在已经自己做了一个数码管可调万年历。想做一个智能车,带舵机转弯的那种。加上点螺旋桨,遇到大的平台能飞上去。加上能转动的摄像头,能观察四周的情况。但是觉得很乱,不知道怎么学,怎么做。请过来人指点一下方向和学习的步骤。谢谢

网友A:
自己学需要多点耐心,别着急。做小车的话一个功能一个功能的实现,一下子全做好比较难

网友B:
同上,建议先做一个功能的。

网友C:
嗯,你先买一个车底盘回来,然后买电机,用单片机写程序控制电机转动,然后自由控制小车跑动;第二步,舵机驱动,先学会如何驱动舵机,PWM波的产生,然后,你要注意舵机的电源问题,然后在舵机上放摄像头,想法挺好的, 但是呢,凭一个简单的51单片机,我觉得吧,呵呵,很难驱动哦。OV7670像素低些,但是想要获得比较好的相片,建议你换单片机,换成MSP430、stm8s ,甚至于现在比较流行的STM32 ,这又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吧。等你学会驱动摄像头后,要飞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可以看看二姨家烈火兄的四轴飞行器,这又是一个深入学习的过程。呵呵,写多了。希望别误导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