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我的SecureCRT乱码 新手

楼主(2013-10-12):
我的SecureCRT乱码 新手 求助

楼主:
前几天才接触ARM啥也不懂

网友A:
接触不良,或者连线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或者连线太长了

已排除以上情况   是linux与电脑的转码不一样  可是我不会设置

网友A:
我认为不是

你说的转码应该在设置里面,你找找看,应该不难找的

网友B(2014-02-07):
确认RTS/CTS 处的勾是否去掉了。

网友C:
你的这个软件包还有不?发给我吧?我想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