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顶部底部倾斜,求高手请教

楼主(2013-10-12):
电路图如上,输入方波时顶部底部有倾斜,请问有没方法解决??

网友A:
话说C35的用处是什么呀?

网友B:
这样倾斜,通常表示低频响应不足。
倒不一定是你的放大电路造成,有可能是你的示波器探头未调整好。
楼主应该说明输入方波频率。
要判断是否示波器探头问题,用示波器两个通道分别测试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然后交换探头,两次看到的波形对比一下。或者,可以用示波器自带的方波信号源校正探头,再测试。

网友C:
都看不出怎么斜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C35的用处是什么呀?

防自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倾斜,通常表示低频响应不足。
倒不一定是你的放大电路造成,有可能是你的示波器探头未调整好。
楼主应 ...

频率大概1.5kHz,探头没问题,在三极管集电极接电容串电阻接地就好了很多,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那个波形是集电极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频率大概1.5kHz,探头没问题,在三极管集电极接电容串电阻接地就好了很多,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那个波形是 ...

“在三极管集电极接电容串电阻接地就好了很多”
集电极“接电容串电阻接地”,意味着高频响应下降一个阶梯,反过来说就是低频响应提高一个阶梯。
我前面说的“表示低频响应不足”得到了验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防自激的

我个人建议把电容并在R45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三极管集电极接电容串电阻接地就好了很多”
集电极“接电容串电阻接地”,意味着高频响应下降一个阶 ...

为什么可以下降一个阶梯,其他原理还没搞懂。要提高低频响应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可以下降一个阶梯,其他原理还没搞懂。要提高低频响应还有其他方法吗 ...

“为什么可以下降一个阶梯”
这说起来可就长了,需要好几页篇幅。

“要提高低频响应还有其他方法吗”
当然有,8楼所说就是一种。

网友D:
求大神指点 这个电路怎么分析啊

网友E:
个人觉得30pF的防自激电容会不会过大了?试试换10pF电容看看

网友F:
有时示波器输入选择有影响 交流模式 测方波可能会这样

网友G:
这个电路的输出点是发射极。看看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