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确定保险丝的I2T

楼主(2013-10-12):
为啥好多保险丝的手册中只有额定电流和熔断曲线等数据而没有I2T的值呢,保险丝的I2T的值怎么计算?

网友A:
一根铜丝儿,能烧断就得了

网友B:
to LZ:

I²T是保险丝的熔化热能值,这是个保险丝的参数。按短时间(譬如80ms以内)绝热近似,相应的电流I平方乘熔断时间T而得。

楼主:
谢谢楼上,我看很多保险丝只有熔断特性曲线,像你说的80ms是怎么确定的,其对应的电流值又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我看很多保险丝只有熔断特性曲线,像你说的80ms是怎么确定的,其对应的电流值又是怎么确定的呢? ...

由于短时间内(具体时限因保险丝不同而不同)电能所转换的热能聚集在熔丝的一个小范围内,所以可近似为绝热。这意味着熔断时间乘电流平方(正比于功率平均值)是个近似常数,而可以此为参数——即熔化热能值。这里给出的80ms仅是个特例——测试电流脉宽,意味着熔断时间必然小于此。电流值(实际是其有效值)必须能使保险丝在规定的电流脉冲时间内熔断。

楼主:
谢谢楼上,还是有点迷糊
假如说我先有个1ms的脉冲电流,计算器A2S值为1,为了保证其能够抗住100000次的冲击,我们让保险管的I2T值大于5被的脉冲电流I2T,及保险管的I2T值为5,那么怎么在保险丝手册中的来确定保险管的热能值呢?
还是对你的那个80ms不怎么理解,还是说因为是1ms的脉冲,我就在熔断曲线上差在1ms熔断曲线上对应的熔断电流,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自己越来越迷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还是有点迷糊
假如说我先有个1ms的脉冲电流,计算器A2S值为1,为了保证其能够抗住100000次的冲击 ...

没理解你说什么,同样有点迷糊....

这么说吧,以80ms电流脉冲为例(意味着相应的保险丝在此时间段内近似绝热),设置电流I(有效值)至使熔丝在脉冲时间(80ms)内熔断,熔断时间测得为t<80ms。则热能值就是I²t。这一般是个厂家提供的参数,据此可由I算的t,或反之由t确定I。

网友C:
回帖是种美德,论坛需要这样的热心人,只是,回帖能有针对性就更好了,跑靶的回帖不能帮助人家解决问题。

楼主问了两个问题:
①为啥手册中无I2T的值;
②in practice,I2T值该怎么算,或者说如何确定靠谱的I和T值。

3楼回答的是I2T的理论定义,跟上面的①和②无关;
5楼回答的是I2T的物理意义,跟上面的①和②无关。

这就是“理论”的神奇魅力,听了让你很崇拜,觉的很接地气,理论上很饱满,但要实际动手操作了,就“越来越糊涂了”。

网友C:
完了,7楼更玄了,楼主眼神还得特别好,精度得到80mS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完了,7楼更玄了,楼主眼神还得特别好,精度得到80mS以下。

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理解你说什么,同样有点迷糊....

这么说吧,以80ms电流脉冲为例(意味着相应的保险丝在此时间段内近似 ...

可能是我表述的不清楚,我理解的大概是这么回事:
假设:1、回路脉冲电流的A2S=1,设电流信号宽度为1MS的电容充电信号吧
             2、为了让保险丝能够承受100000次的脉冲冲击,应该选择保险管的融化热能值大于5倍的电流脉冲I2T,
                   及保险管融化热能值>1*5=5
            3、现在我们得到了保险管的I2T为5,我的问题是怎么根据这个数值去寻找保险管
         我看保险丝手册里只有额定电流和熔断特性曲线这两个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帖是种美德,论坛需要这样的热心人,只是,回帖能有针对性就更好了,跑靶的回帖不能帮助人家解决问题。
...

楼上的应该明白我说的意思吧,可能是我表述的不清楚,我理解的大概是这么回事:
假设:1、回路脉冲电流的A2S=1,设电流信号宽度为1MS的电容充电信号吧
             2、为了让保险丝能够承受100000次的脉冲冲击,应该选择保险管的融化热能值大于5倍的电流脉冲I2T,
                   及保险管融化热能值>1*5=5
            3、现在我们得到了保险管的I2T为5,我的问题是怎么根据这个数值去寻找保险管
         我看保险丝手册里只有额定电流和熔断特性曲线这两个参数啊,

网友D:
熔断曲线就是I2T就是,是反时限曲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应该明白我说的意思吧,可能是我表述的不清楚,我理解的大概是这么回事:
假设:1、回路脉冲电流的 ...

可以看作绝热去计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应该明白我说的意思吧,可能是我表述的不清楚,我理解的大概是这么回事:
假设:1、回路脉冲电流的 ...

很多fuse手册都给出来了,没给的可能是锅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fuse手册都给出来了,没给的可能是锅铲的。。。

我看很多汽车级的保险丝上面只给了一张熔断特性曲线,及熔断电流和时间的关系
在你贴出来的图中是不是这样计算
1、因为脉冲电流的宽度是10ms,所以我要在横坐标10ms找熔断热能值大于5的保险丝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熔断曲线就是I2T就是,是反时限曲线。

因为熔断曲线熔断电流的和时间的关系,你的意思是I2T曲线根据熔断曲线自己拟合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熔断曲线熔断电流的和时间的关系,你的意思是I2T曲线根据熔断曲线自己拟合么? ...

是的,熔断时间越短越准。绝热是一种近似。时间一长就不准了。一秒里面误差应该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回帖是种美德,论坛需要这样的热心人,只是,回帖能有针对性就更好了,跑靶的回帖不能帮助人家解决问题。
...

+1

网友E:
很好的资料。t~I图下面的“直线”(对数坐标)就说明了问题。

路过打酱油。。 + 4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根铜丝儿,能烧断就得了

不能这么说啊  每一个器件都很重要的  熔丝的作用就是保护故障点不外延,非常重要

网友B:
“内行”与“外行”之别....

网友B:
相关的数据手册还给出了I²t的数据表格。

网友A:
完了糗大了,遇上内行了,不讲数学该做保险了,不显摆偏导改用表格了
12T被说得多在拐,就连个逗号都那么完美,百度也不过如此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内行”与“外行”之别....

但求内行大湿以lz的实例为例给我等上上课,谢谢。
ps:不要扯太远,只要一个结果,看清lz的问题,个人觉得lz表述的非常清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1
资料来的太早,再等内行大湿上课呢。。。

网友B:
好吧,再来上一课:

首先各位自己复习一下前面的I²t(熔断热能值),没那基础下面就没法讲了。

这里再说一个保险丝的特性——脉冲承受能力。由前述,熔断热能值下熔丝熔断,那就取其百分比——%I²t(自然小于100%),如此那熔丝便断不了,但受伤痛啊!待其冷却后再以此能量抽它一下,看它是否含能忍受得了。死了,算了,否则再来一次,直至玩完。如此得到一个数字——保险丝能承受的绝热脉冲数。关于此,相应数据手册中有个相关的图表,查去吧!

网友F:
       简单地讲保险丝是靠电流的热效应产生的热量使得其温度超过材料的熔点而发生熔断的。
     所以既要考虑绝热过程也要考虑散热时的热平衡过程。①绝热过程:当脉冲电流的幅度很高但时间很短时(占空比很小时),这个很短促的时间内散热很小,可以忽略不计,近似认为是处于绝热状态。即便是其平均电流不大,但只要I*I*t足够大(这取决于保险丝的热容量),那么其温度就足可以升高的其熔点而使其发生熔断。②散热过程:当发热的过程足够长,电流(有效值)比较大时,保险丝是处于寻求“发热——散热”的一个平衡中,发热量大于散热量则温度上升,随着温度的上升其散热量必然上升,最终达到平衡。若温度达到其材料的熔断,则必然发生熔断。所以这时候即便是I*I*t未超过允许的数值,保险丝还是会发生熔断。
    熔断曲线全面地反映了其绝热和散热的情况。既要考虑保险丝的热容量也要考虑其散热。对应于不同的作用时间,其熔断电流是不尽相同的。实际选用时要根据情况选择:既要保证I*I*t不超过允许值,也要保证其电流的稳态有效值不超过。对于某些应用中其电流有效值有波动的情况,还要保证整个过程中不超过熔断曲线所划定的范围(当然还需要留有一定的安全余量)。

网友E:
内行大湿的课先不多说,
既有机会,那就搭车请大湿再上一课,小功率充电器中用的线绕电阻保险如何选取,用色环电感兼做保险的又如何选取。。。

网友C:
现代发达的网络,对论坛的冲击,不亚于网店对实体店的冲击。
论坛存在的唯一理由:更具有针对性。能一针见血指出问题所在,并能高效解决问题。网友不用漫无目的到处用百度谷歌输入关键词搜索了。

这都快翻两页了,俺也没看到有人能针对性地解决楼主问题。
这可能就是很多人越来越习惯用百度谷歌大面积搜,也不愿意在论坛发帖求助的原因吧。
不能帮助解决也就算了,还恰恰相反--让人越来越糊涂。。。你说这样谁还发帖求助?

网友C:
俺也是越看越晕,百度了一把,果然有效--头也不晕,眼也不花了,吃馒馒香了。。。

选择熔断器(保险丝)的十个要素

额定电流---In

熔断器(保险丝)的额定电流是指它的公称额定电流, 通常就是电路能够工作的最大电流值。

正确选择熔断器(保险丝)的额定电流值, 必须作如下考虑:
电路的工作电流: 例如:  Ir = 1.5 A,
UL规格熔断器(保险丝)额定电流应是: In = Ir/Of = 1.5/0.75 = 2A ,这儿的 Ir是电路工作电流,Of 是 UL 规格熔断器(保险丝)的折减率,所以应该选择 2A 的熔断器(保险丝) 。对于 IEC规格熔断器(保险丝)则没有折减率要求, 即: Ir = In ,如果特殊的额定电流不是通用的, 应该选最邻近的较高值。
错误的选泽:把希望熔断器(保险丝)熔断的电流值作为额定电流值

额定电压---Un

熔断器(保险丝)的额定电压是指它的公称额定电压, 通常就是熔断器(保险丝)断开后能够承受的最大电压值。 熔断器(保险丝)通电时两端所承受的电压大大小于其额定电压,因此额定电压基本上无关紧要。正确选择熔断器(保险丝)额定电压应该等于或大于电路电压,例如: 250V的熔断器(保险丝)可以用于 125V的电路 。对于低电压的电子应用, 一个交流额定熔断器(保险丝)可以用于直流电路中。

关于熔断器(保险丝)的额定电压主要应考虑: 当电路电压不超过熔断器额定电压时, 熔断器(保险丝)是否有能力分断给出的最大电流
认识的误区:熔断器(保险丝)的额定电压必须跟电路电压一致!

环境温度

熔断器(保险丝)所处小环境温度或已知的工作温度, 对熔断器(保险丝)的动作是有影响的 。环境温度越高, 熔断器(保险丝)的工作时就越热, 其寿命也就越短 。不管是 UL 规格还是 IEC规格, 熔断器(保险丝)的各项指标都是指在25 Degree ,如小环境工作温度较高,则要考虑熔断器(保险丝)的温度折减率。

例: 选用快熔断熔断器(保险丝)在 90 0C小环境下和 1.5A 电流下工作,,若选用 IEC规格熔断器(保险丝), 那么额定电流就是:

In = In/ Tf = 1.5A/0.95 = 1,58 A 推荐 1.6 A 或 2 A 的熔断器(保险丝)

若选用UL 规格熔断器(保险丝) 那么额定电流就是:

In = In/OfxTf = 1.5A/0.75x0.95 = 2.1 A 应选 2.5 A 的熔断器(保险丝)

电压降/冷电阻---Ud/R

一般情况下,熔断器(保险丝)的电阻值与它的额定电流值成反比。 在保护电路中要求熔断器(保险丝)阻值越小越好,这样它的损耗功率就小;因此在熔断器(保险丝)技术参数中规定了最大电压降值或冷电阻值,但不作为产品验收依据。

熔断器(保险丝)的电压降:通以直流额定电流,使熔断器(保险丝)达到热平衡后所得的读数。 熔断器(保险丝)的冷电阻:在小于额定电流10%的条件下测得的读数 熔断器(保险丝)的电压降和冷电阻可以互相换算。

注意:小规格熔断器(保险丝)的电压降对低压电路的影响较大,务必注意! 极端情况下由于电阻太大会无法输出需要的工作电流。

熔断特性

熔断特性也被称作熔断器(保险丝)的时间-电流特性或I-T特性或安秒特性, 是熔断器(保险丝)最主要的电性能指标,它表明了熔断器(保险丝)在不同过载电流负载下熔断的时间范围。当流经熔断器(保险丝)的电流超过额定电流时, 熔体温度逐渐上升,以至最后熔断器(保险丝)被烧断,我们把这都归属为一种过载状态。

熔断器(保险丝)需要有一定的过载能力:

1.  UL规范熔断器(保险丝)的最大不熔断电流是110%In;
2.  IEC规范熔断器(保险丝)的最大不熔断电流是150%In或120%In

熔断器(保险丝)也要求在超过限量的过载电流时能及时地烧断:

1.      UL规范熔断器(保险丝)的最小熔断电流在130%In 左右;
2.      IEC规范熔断器(保险丝)的最小熔断电流在180%In 左右

根据熔断特性不同,可以把熔断器(保险丝)分为快速型和延时型等:

1.      快速熔断器(保险丝)常用在阻性电路中,保护一些对电流变动特别敏感的元器件;
2.      延时熔断器(保险丝)常用在电路状态变化时有较大浪涌电流的感性或容性电路中,它能承受开关机时浪涌脉冲的冲击,而真正出现故障时仍能较快的断开电路

每一条曲线代表了一个规格熔断器(保险丝)的熔断特性,对应每一个负载电流都能找到它的熔断时间。不同类型熔断器(保险丝)具有不同形状的特性曲线。时间/电流特性曲线最好地描绘了熔断器(保险丝)的过载性能,供设计师选用 。

通常规定用曲线中的几个关键点来考核熔断器(保险丝)的过载性能。是对熔断器(保险丝)进行质量评判或验收时的主要依据.

分断能力---Ir

分断能力也称为最大分断能力或短路分断能力或遮断电流。分断能力是熔断器(保险丝)最主要的安全指标。它表明了在规定的电压下, 熔断器(保险丝)能安全地切断的最大电流。 当流经熔断器(保险丝)的电流相当大以至短路的时侯,仍要求熔断器(保险丝)能安全分断电路,且不带来任何破坏性。 当超过额定分断电流值时, 熔断器(保险丝)有可能出现破碎,爆炸,喷 溅,引起周围人身或其他元器件的燃烧和破坏等不安全现象。

熔断器(保险丝)的分断能力取决于熔断器(保险丝)的结构和所用的材质, 一般来说低分断能力熔断器(保险丝)大部份都是玻璃壳体的, 高分断能力熔断器(保险丝)通常有陶瓷壳体, 其中许多还填充有纯净颗粒状石英材料。按照常规, 当被保护系统是直接联接到电源输入电路和熔断器(保险丝)被置于电源输入部份时, 一定要使用高分断能力熔断器(保险丝). 在大部分二次电路中, 特别是电压低于电源电压时, 选用低分断能力熔断器(保险丝)就足以能胜任了.

熔化热能值—I2t

熔断器的熔化热能值(If2t)是指熔体熔断所需要的能量值, 通常被用于熔断器承受浪涌能力的技术指标,其中 I为过载电流,t为熔断时间电路中出现浪涌时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值(Ir2t)

原则: 选用熔断器时必须考虑 If2t > Ir2t, 即熔断器的熔化热能应大于浪涌电流释放的热能。熔断器的熔断时间跟电流产生的热量, 散热条件及熔断器的热容特性等都有关,许多因素都会影响熔断器的熔断时间,所以熔断器在不同的分断电流或分断时间会有不同的If2t,也就是说 If2t 并不是一个常数。能量/时间曲线最好地描绘了熔断器(保险丝)的熔化热能变化情况,供设计师选用熔断器(保险丝)耐脉冲能力时主要的参考.

耐脉冲冲击次数:略微降低它的 If2t

通过计算和选择 If2t 和 Ir2t 的关系,可以知道熔断器能够承受的脉冲次数,反过来说需要熔断器能够承受多少次以上的浪涌冲击,就必须选择熔断器的 If2t 与电路脉冲的Ir2t关系

耐久性/寿命

熔断器(保险丝)的寿命是很长的,在无故障的情况下几乎与设备的寿命是可以同步的。测试 IEC 规格的小型管状熔断器(保险丝)寿命的方法:在直流电源条件下,以1.20 In(或1.05 In)电流导通一小时,断开15分钟,连续100个周期,最后再以1.5 In(或1.15 In) 电流导通一小时,期间不能有熔断或其他异常现象。

熔断器(保险丝)的储存期,在正常条件下不少于两年,到期经复检合格后可再行储存。

网友B:
都领到家门口了,还说不认路....

看来,那什么是硬伤啊!

网友E:
这嘴皮子功夫和***的太极有一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领到家门口了,还说不认路....

看来,那什么是硬伤啊!

老抽,你这是把我们领到奈何桥了,还给我们喝了一碗汤。。。

从3楼到33楼,始终在反复**I2T的定义及物理意义。
作文跑题可要得0分的。

网友B:
给个某品牌,某型号系列的ORDERING INFORMATION:

Catalog    Ampere    Voltage     Nominal          Nominal
Number    Rating      Rating       Resistance     Melting i²t

                  0.100A    250V        4.8250Ω           0.00194A²s

                  ....            ....            ....                     ....

                  10.0A      250V        0.0056Ω           88.5A²s

网友E:
从lz位明显可以看出lz绝对知道I^2T概念,而且在4L再次提醒,可有人偏偏视而不见,还一个劲的以为自己是内行,只有自己知道这个概念。。。从lz在6L所说,显然lz知道脉冲热循环对保险丝的影响,而且绝对比某内行大湿知道的详细,而且lz在11L再次提醒,遗憾的是某些网友就是视而不见,在28L居然给大家上起了脉冲热循环的课来,"百分比","一个数字","查去吧",料想这位内行大湿木找到资料吧。。。确实,对一个摆弄数字,抠教课书概念的二手贩子来说,有点勉为其难了。。。

网友B:
非得要手把手教啊!

100000次,查得为百分之二十几(也有三十几的)的熔断热能值。也就是保险丝的熔断热能值至少是脉冲能值的四倍左右。就算按LZ的五倍而得的保险丝I²t——5A²s,根据产品样本直接订货。

如果LZ啥都知道,也就无需问了,至少在我第一答后就该明白。其实,如果I~t图完整,此参数都可以从图中得到。

网友B:
说实在,通过从前面“熔断热能值”到后面“脉冲承受能力”的说明后,再不知道如何算的话,那真是跟什么“领到家门口了,还不认路”差不多了。

网友C:
:lol大伙打住,能“现学现教”,也是需要基本功的,老抽已经很不容易了,当然也要感谢百度带来的便利。

在复制粘贴个一看就懂的:

        保险丝管的选用:
a)        确定安全标志:根据产品将销售的市场要求,选定保险丝管的安全认证标志及安全标准(UL标准或IEC标准保险丝管)。
b)        确定外型尺寸:根据安装空间和确定的安全认证标志及安全标准,选定保险丝管的外型尺寸。
c)        确定型号:根据被保护回路的电流特性,选定保险丝管的型号。例如,被保护回路的电流特性为恒定电流,则选用快速熔断型。
d)        确定额定电压:根据被保护回路的输入电压及使用要求,确定保险丝管的额定电压。例如,被保护回路的输入电压为220V,则须选用额定电压220V以上的保险丝管,可选250V、300V、350V等;但考虑成本因素,不必选用过高的额定电压。
e)        确定最小额定电流:根据被保护回路的稳太工作电流及相关的使用折损系数,初步确定保险丝管的额定电流。例如,被保护回路的稳太工作电流为1A,选用UL标准延时保险丝管,工作环境温度约80℃,则保险丝管的额定电流最小选:1A×1.25÷0.5=2.5A。
f)        确定保险丝管的最小I2T:根据被保护回路的浪涌I2T,确定保险丝管的I2T。例如,被保护回路的浪涌I2T为1(A2S),为保证保险丝管能承受10万次以上的冲击,保险丝管的I2T应大于:1÷0.2=5(A2S)。
g)        确定保险丝管的额定电流:根据最小额定电流和最小I2T值,查产品目录中对应型号规格,取既大于最小额定电流值且其I2T值也大于最小I2T值的初级额定电流规格为选用保险丝管的额定电流。例如,依据以上最小值,(1)如额定电流2.5A的I2T为4.3 A2S,3A的I2T为5.4A2S,则取3A为选用保险丝管的额定电流;(2)如额定电流2A的I2T为5.3 A2S,2.5A的I2T为7.6A2S,则取2.5A为选用保险丝管的额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伙打住,能“现学现教”,也是需要基本功的,老抽已经很不容易了,当然也要感谢百度带来的便利。

...

感谢楼上所有热心回复
这么小的问题浪费了大家的经历
但是既然咱们讨论了希望能讨论明白些,只针对技术
对于楼上的回复我想再次重申我的问题
不是我不知道I2T的概念,也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计算保险管I2T,我的问题是
1:为什么很多保险管手册中没有I2T的值而只有熔断特性曲线呢
2:对于1所说的现象,怎么计算保险管的I2T呢,难道是自己根据熔断特性曲线拟合

网友B:
1:为什么很多保险管手册中没有I2T的值而只有熔断特性曲线呢

正规应该提供。若无且I~t特征曲线包含了“绝热区”(十毫秒以下那段直线部分),则可以根据此段曲线计算。

2:对于1所说的现象,怎么计算保险管的I2T呢,难道是自己根据熔断特性曲线拟合

答案在问题一。如果这些条件都没有,拟合也无法得到结果。具体可咨询供应商。

网友B:
补充:

“绝热区”内I2T是常数,区外则是电流的函数。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回复

网友D:
一般而言,实际使用中,熔断特性曲线够了。如果硬要算I2T,0.1S以下可以看作绝热,误差不会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般而言,实际使用中,熔断特性曲线够了。如果硬要算I2T,0.1S以下可以看作绝热,误差不会太大。 ...

如果是“粗线条”地使用,一般特性曲线确实是够了。这也是为何某些产品不提供详细资料的原因。

网友A:
够用就行!还有什么比它更重要?其它都废话了

网友E:
LZ不妨把你的规格书放上来,大家一块讨论讨论
免得有些理解能力上有缺陷的人看不清楚。。。。
至少我找到的规格书中有以下数据:
我想有这些数据足矣,某些内行大湿,啰啰嗦嗦几大篇,有P用。PS:A2S的测试,通常是≤8ms,薄膜的是≤1ms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不妨把你的规格书放上来,大家一块讨论讨论
免得有些理解能力上有缺陷的人看不清楚。。。。
至少我找到的 ...

谢谢楼上,可能是我找到的保险丝手册不是很正规吧,只有额定电流和额定电压还有熔断特性曲线

网友G:
是厂家测试出来的,一般在选择时留一些余量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可能是我找到的保险丝手册不是很正规吧,只有额定电流和额定电压还有熔断特性曲线
...

规格书上来大家瞅瞅吧

网友H:
保险丝选择的主要参数:
1. 电压额定值 (Voltage Ratings):
保险丝的电压额定值必须大于或者等于断开电路的最大电压。由于保险丝的阻值非常低,只有当保险丝试图熔断时, 保险丝的电压额定值才变得重要。当熔丝元件熔化后,保险丝必须能迅速断开,熄灭电弧,并且阻止开路电压通过断 开的熔丝元件再次触发电弧。
2. 电流额定值 (Current Ratings): 电流额定值表明了保险丝在一套测试条件下的电流承载能力。每只保险丝都会注明电流额定值,这个值可以是数字, 字母或颜色标记。可以通过产品数据表找到每种标记的意义。
3. 分断能力 (Breaking Capacity/Interrupting Rating): 保险丝必须能在不破坏周围电路的情况下断开故障电路。分断能力就是指在额定电压下,保险丝能够安全断开电路, 并且不发生破损时的最大电流值。保险丝的分断能力必须等于或大于电路中的可能发生的最大故障电流。
4. 熔断积分 (Melting Integral): 保险丝的熔断积分,是熔断这一保险丝的熔丝元件所需的能量,也称之为熔断值I2t。熔丝元件的结构、材料和横截面 积决定了这个值。每一系列保险丝根据额定电流值不同,使用了不同的材料和元件配置,因此确定每只保险丝的I2t
非常必要。通常在直流电路中,采用 10 倍的额定电流作为故障电流,使保险丝在极短的时间内断开,通过高速示波
仪和积分程序来测得非常精确的I2t。

网友H:
百度知道里面的答案,我觉得这个说的比较详细了。

网友H:
不好意思,占篇幅了,但是感觉还是有必要引用下。百度赞有55个。而且写的还可以,希望对LZ有用。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4106758.html
熔断器的选择
(一) 熔断器类型的选择
   应根据使用场合选择熔断器的类型.电网配电一般用刀型触头熔断器(如HDLRT0 RT36系列);电动机保护一般用螺旋式熔断器;照明电路一般用圆筒帽形熔断器;保护可控硅元件则应选择半导体保护用快速式熔断器.
(二) 熔断器规格的选择
1. 熔体额定电流的选择
(1) 对于变压器、电炉和照明等负载,熔体的额定电流应略大于或等于负载电流.
(2) 对于输配电线路,熔体的额定电流应略大于或等于线路的安全电流.
(3) 在电动机回路中用作短路保护时,应考虑电动机的启动条件,按电动机启动时间的长短来选择熔体的额定电流.
对启动时间不长的电动机,可按下式决定熔体的额定电流 IN熔体=Ist/(2.5~3)
  式中 Ist——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单位:A
对启动时间较长或启动频繁的电动机,按下式决定熔体的额定电流
  IN熔体=Ist/(1.6~2)
对于多台电动机供电的主干母线处的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可按下式计算:
  In=(2.0~2.5)Imemax+∑Ime
注:In熔断器的额定电流;Ime电动机的额定电流;Imemax多台电 动机容量最大的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Ime其余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之和.

电动机末端回路的保护,选用aM型熔断器,熔断体的额定电流In稍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4) 电容补偿柜主回路的保护,如选用gG型熔断器,熔断体的额定电流In约等于线路计算电流1.8~2.5倍;如选用aM 型熔断器,熔断体的额定电流In 约等于线路电流的1~2.5倍.
(5) 线路上下级间的选择性保护,上级熔断器与下级熔断器的额定电流In的比等于或大于1.6,就能满足防止发生越级动作而扩大故障停电范围的需要.
(6) 保护半导体器件用熔断器,熔断器与半导体器件串联,而熔断器熔体的额定电流用有效值表示,半导体器件的额定电流用正向平均电流表示,因此,应按下式计算熔体的额定电流: IRN≥1.57 IRN ≈1.6 IRN 式中 IRN 表示半导体器件的正向平均电流.
(7) 降容使用
在20℃环境温度下,我们推荐熔断体的实际工作电流不应超过额定电流值.选用熔断体时应考虑到环境及工作条件,如封闭程度 空气流动连接电缆尺寸(长度及截面) 瞬时峰值等方面的变化;熔断体的电流承载能力试验是在20℃环境温度下进行的,实际使用时受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环境温度越高,熔断体的工作温度就越高, 其寿命也就越短.相反,在较低的温度下运行将延长熔断体的寿命.
(8) 在配电线路中,一般要求前一级熔体比后一级熔体的额定电流大2~3倍,以防止发生越级动作而扩大故障停电范围.
2.熔断器的选择
(1)UN熔断器≥UN线路.
(2)I N熔断器≥IN 线路.
(3)熔断器的最大分断能力应大于被保护线路上的最大短路电流。

熔断器在工矿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和日常生活中主要用于保护低压电器设备,由于使用于不同的电气设备,其容量、大小的选择原则差别很大,在实践中必须严格按照规程规定选择配置。否则,将失去其应有的保护作用。
    1. 应用于家用电器。用于家用电器过流或过负荷保护的熔断器,通常家庭用电没有独立设置的过载保护,仅设置熔断器代替之,其配置原则是按家用电器全部使用时总电流的1.05~  1.15倍来配置。
    2.应用于高低压断路器合闸回路。用于高、低压断路器电磁型合闸机构合闸回路的合闸熔断器,由于断路器合闸时间很短(ms级),根据熔断器的电流反时限特性曲线:通入电流越大、其熔爆时间越短,通入很大电流(数值在反时限特性曲线以上)的瞬间即刻熔爆;通入电流越小、其熔爆时间越长,或者不会熔断。通常按断路器合闸电流的1/3(Ie?1/3)配置。
    3.用于低压电动机的瞬时型短路保护。对于轻负荷启动或启动时间短,例如启动时间小于3 s或风扇(机)电机,按电动机额定电流的4  ~5倍配置;对于启动时间为4 ~ 8 s,或例如水泵等重负荷启动的电动机,由于其启动电流高达额定电流的6倍左右,故其配置的熔断器大小按电动机额定电流的5  ~6倍设置;对于启动过程超过8s甚至更长时间,以及频繁启动的电动机,熔断器按电动机额定电流的5 ~ 7倍配置。
    4. 对于多台小容量电动机共用线路短路保护。对于多台小容量电动机共用线路熔断器大小的配置,是按其中一台最大容量的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5 ~ 2.5倍与余下所有电动机额定电流之和来整定。
    5. 同时还需考虑熔芯特性

网友I:
还真没有这么关注过这个参数···

网友(2014-12-25):
翻了三页,也遇到同样的烦恼。自恢复保险丝其他参数都OK,结果浪涌被打坏了。
咨询bourns工程师,对方声称I²t一般对陶瓷PTC,有机高分子PTC一般不讲这个参数--------觉得说不过去;
基本国内品牌和国外UL认证都不要求测试I²t,所以直接导致了楼主和我的疑问-------有手册无处查参数;
I²t中的I是指可以让保险丝在8ms时间动作时候的脉冲电流,这个I²t的计算值要按照脉冲电流的形状不同而取峰值电流的平方与时间相乘再乘以一个系数(对不同的脉冲形状,其系数为不同的常数)。
所以有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必须是8ms,而大部分器件的I-t曲线,时间轴是从10ms或者更高开始画的,所以无法通过曲线直接取值计算。这就是问题所在:没法根据图形判断,也没有直接的参数标示!

挖坟了,一年时间了,想必楼主一定已经搞明白了这个问题,请您分享下宝贵的经验,万分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不妨把你的规格书放上来,大家一块讨论讨论
免得有些理解能力上有缺陷的人看不清楚。。。。
至少我找到的 ...

版主是实在人,赞
请问版主附图的保险丝系列型号、品牌,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所有热心回复
这么小的问题浪费了大家的经历
但是既然咱们讨论了希望能讨论明白些,只针对技术

楼主好久没登录论坛了,召唤召唤

网友J:
浪涌不是靠保险丝来保护的。任何保险丝也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浪涌不是靠保险丝来保护的。任何保险丝也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保险丝是放在压敏电阻和TVS前端,目的是防护后面发生电路短路情况,并不是说用保险丝来防浪涌;现在的问题是保险丝在浪涌信号进来就被打坏

网友K:
偌大论坛,竟无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偌大论坛,竟无人

还没想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偌大论坛,竟无人

。。。。

哎。。。

。。。。

网友L(2021-05-17):
引用 网友J:
浪涌不是靠保险丝来保护的。任何保险丝也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但选择保险丝时需要注意合理浪涌电流条件下的耐久匹配。2个方向:1.一定时长的浪涌电流在负载启动、工作中会正常出现的,需要满足耐受设计要求;2.浪涌电流的持续时间过长,保险丝需要进行低倍过载保护,即熔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