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小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3-10-12):
大家好,看见一个电路,12V供电,在供电线路上串联一个0.56R  500mA的电阻,这个一般是干什么用的呢?图片坐边是电源的输入。右边是一个复位芯片和接收器。

网友A:
看不清楚。应该是当保险丝用,

网友B:
PTC过流保护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C过流保护电阻吧

您的意思那是PTC电阻?

网友C:
负载大的时候,把电压拉低???

网友D:
当简易保险丝用的,一旦电流过大,烧断电阻,保护后级电路~

网友E:
500mA的保险

网友F:
学习了 支持楼主  继续加油哦!

网友G:
最主要是保护12V电源

楼主(2013-11-19):
引用 网友G:
最主要是保护12V电源

但是会增加电路的消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