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我又来发资料了,挂4个DDR5 和挂 8个DDR3 板子共享下载

楼主(2013-10-12):
挂4个DDR5 和挂 8个DDR3 板子共享下载

下面这个以前发的帖子上也有好几十分高端PCB文件,本来准备发1000份的,后来21管理太严格了就不发了。

2012年最后一天,来二姨家盖大楼,盖2万层。高端PCB文件共享下载
https://bbs.21ic.com/icview-408440-1-1.html

楼主:
注明一下。都要用 ALLEGRO 16.6 版本才能打开。 低版本打不开的。

网友A:
看起来很强大啊

网友B:
楼主原来的那个帖子,建议把每个文件使用的软件说明一下,好有选择的下载,不然很多下了也打不开

网友B:
还有啊 楼主,你也别全发那些动则 10层、20层 甚至30层的板子,我们新手哪有那个能耐画那么复杂的板子啊,有没有相对简单一点的2层板、4层板 或者6层板,这些应该是大多数都能见识到的,希望楼主可以共享一些供后辈学习参考。再提个自私的要求,最好是pads的 :)

网友C:
我也用的16。6

网友D:
我电脑上16.6安装有问题 只有16.5的

网友E:
LZ把资料传到一个叫百度网盘的地方不好么

网友F(2013-11-14):
爱你爱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