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处理

楼主(2013-10-12):
请教:在四层板中,有没有必要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离,用一个磁珠连接在一起,这样的分离是否在有些情况下反而会引发问题?

网友A:
肯定要分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分开啊。

一般是建议分开,这还是属于单点接地的范畴吧。我想进一步问下:是否需要连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也一块儿分开呢,分离电源相对分离地来讲是不是没有太大的必要性?

网友B:
地不建议磁珠,使用单点接地法。

网友C:
不建议磁珠

网友D:
一般单点接地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单点接地即可

单点接地是什么

网友F:
什么情况下用磁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点接地是什么

比如说一块电路板上有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它们的地线先分开各自连好,然后再在某一点处将这两个地连在一起,就是单点接地。这样是为了避免地线上的共模电流引起的共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情况下用磁珠?

磁珠一般用在高频芯片的电源输入端,用于增加源端阻抗、提高去耦电容的效能。简单地你可以就理解成电源端的LC滤波,详细的你可以参考《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郑军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不建议磁珠,使用单点接地法。

不推荐磁珠接地是不是因为磁珠会使得高频共模电流带来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之间的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