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请大家帮助一下,给个意见

楼主(2013-10-12):
现从0开始学Linux,有一点C和汇编的经验,请大家帮我推荐点快速入门的书,目前是Linux什么都不会,C和汇编会个初级,想知道多久能入门呢?高分赠送

网友A:
linux分底层驱动和应用程序开发,你想学那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分底层驱动和应用程序开发,你想学那方面的?

应用程序开发的

网友A:
linux应用程序基本上都是c语言编程,学习linux一些重要概念如进程间通信\内存管理\虚拟文件系统等,但应用一般与具体的应用相关,应用相关的知识也很重要.如网络接口\音视频接口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应用程序基本上都是c语言编程,学习linux一些重要概念如进程间通信\内存管理\虚拟文件系统等,但应用一 ...

恩,面试的话要求串口协议之类的,我现在想先入门过面试即可,后续的再努力补上

网友A:
以前下载的linux串口编程的例子,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下载的linux串口编程的例子,供参考

多谢!顺便问一下,如果要求会串口协议的话是底层文件方面呢还是应用开发呢?

网友A:
嵌入式linux的底层驱动,芯片厂商的bsp一般会提供完整的底层驱动的.产品开发是一般会注重具体应用协议,如通过串口控制gsm模块\蓝牙等就与具体的应用相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嵌入式linux的底层驱动,芯片厂商的bsp一般会提供完整的底层驱动的.产品开发是一般会注重具体应用协议,如通 ...

哦,那看来还是属于底层驱动的了,多谢!

网友B:
悟性高就简单,悟性差就靠勤奋了。

网友C(2013-11-29):
看来楼主是要走软件的路子

网友D:
悟性高低都得靠勤奋了

网友E:
去网上搜一下,一周学会LINUX,对初学者挺有帮助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去网上搜一下,一周学会LINUX,对初学者挺有帮助的

一周学会LINUX,怎么可能,学点皮毛而已。

网友G(2014-09-11):
study everything day and day again and again!

网友H:
结合实际工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