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求扫盲6位半

楼主(2013-10-12):
       6位半的万用表34401  其测量精度是多少啊!那位大神知道。快来扫我把!

网友A:
六位半,顾名思义就是有效位数是6位半。精度为1/2*(10^6),理想情况下为两百万分之一

网友B:
亲,如果楼上的解释你还不太懂的话,可以这么理解,测量值的有效值位是6.5位,比如说1.234567 V,那么最后面的7是偏移位,变化位,能比较精确的是前六位。故为六位半。给你用户手册,想化为自己的知识最好的途径就是看书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