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4A

楼主(2013-10-12):
有谁能PIC16F84A单片机RC5协议的红外接收程序哦  急用急用啊   哪位仁兄会的麻烦Q 我哟  792876826

网友A:
这个协议我自己写过...不过后来我还是改了协议.....这个其实有多问题的....首先时间没有确定....传送数据位没有确定....起始位没有确定...结束位没有确定....解码方法没有确定....这么多没确定...如何写,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定义的,可以随便改,还有红外的那些协议只是个参考,自己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协议来写,只要能通信就可以...

网友B:
网上找个标准的C解码程序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以前用51系统试过OK的,不过现在忘记了。

网友C:
唉,这种东西伸手要不是个办法,再急,也还是得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