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通信紊乱,求解。

楼主(2013-10-12):
我用的stm32f051discover开发板MB1034B,直接把USART1的TX和RX和485通讯的A/B连在一起测试通讯,结果通信接收到的数据要么是乱七八糟的,要么就是错误率极高。后来换用USART2,直接把板子搞坏了。问下是不是因为485不能直接和板子上的USART线连在一起?所以才会有一堆的问题和把板子搞坏?
以前都是用485芯片,或者只是两块同类型的芯片直接连在一起,这次偷懒了。
请别嫌弃分低,我就十来分。

网友A:
不能直接连!
485的电平是差分信号,2~6V表示0,- 6~- 2V表示1。
232是TTL电平。
有485转232的线,去买根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连!
485的电平是差分信号,2~6V表示0,- 6~- 2V表示1。
232是TTL电平。

谢谢了,看来我得回去好好分析一下232,485得特点和之间的区别了。

网友B:
板子和485通信,要使用485芯片,不能直接将管脚接入总线上。:)

网友C:
对楼主无语的飘过。
涨见识了,呵呵。
上电前请确认软硬件是否存在致命错误!

网友D:
虽然芯片是怎么实现的不用知道,但是芯片用起来以后时序和电压以及原理还是要知道的,要不出了问题也没法解决

网友E:
不是很熟悉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如何

网友F:
RS232电平
或者说串口电平,有的甚至说计算机电平,所有的这些说法,指得都是计算机9针串口 (RS232)的电平,采用负逻辑,

-15v ~ -3v 代表1

+3v ~ +15v 代表0

RS485电平由于两者均采用差分传输(平衡传输)的方式,所以它们的电平方式,一般有两个引脚 A,B

发送端 AB间的电压差

+2 ~ +6v:1

-2 ~ -6v:0

接收端 AB间的电压差

大于 +200mv  1

小于 -200mv  0

定义逻辑1为B>A的状态;

定义逻辑0为A>B的状态。

AB之间的电压差不小于2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楼主无语的飘过。
涨见识了,呵呵。
上电前请确认软硬件是否存在致命错误! ...

觉得都是uart,而且电平比较接近就直接连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芯片是怎么实现的不用知道,但是芯片用起来以后时序和电压以及原理还是要知道的,要不出了问题也没法解 ...

我对电压原理这部分欠缺了

网友G:
十几伏的过压能不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