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AD637的输出问题

楼主(2013-10-12):
麻烦给位大侠给看看,小弟没有积分可送了。先在此谢过了。
原理图如下。
现象是当信号发生器输入5khz的交流信号时,
输出有时正确,这时输出交流分量大约有8mv左右(几个毫伏),
输出有时不正确,这是输出交流分量大约有50到60mv左右。
而且不正确的时候多。偶尔会正确一段时间,就有不正确了。
问题是为什么输出不正确?为什么会有交流分量?是否与±3V直流电源有关?我的0.1uf的滤波电容离芯片管脚稍微远了点。还是与C310有关,C310我试过1uf、3.3uf、10uf、20uf,效果都差不多,都不理想。

现象举例,当输入5Khz的交流50mv,输出有时是50mv直流,交流分量为8mv,此时正确。
输出有时是200mv直流,交流分量是60mv,此时不正确。多数是这种情况。
好像输入接近1V时,这种现象就好了(还没来得及仔细测试)。

网友A:
照着ADI给的637上的画,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着ADI给的637上的画,不会错。

没错,是按手册画的,但是为什么时好时坏呢?是不是跟直流±3电源的交流分量有关?+3V直流有20mv左右的交流分量,-3V直流电源有9mv左右的直流分量。
不准是不是和输出中含有交流分量有关???

网友B:
顶帖赚积分

网友C:
坚决顶起哈坚决顶起哈

楼主:
又测试发现,大于700mv的交流输入,输出是正确的,最高能到2.35V,再大后,输入增加,输出增加缓慢(不怎么动)。
小于700mv的交流输入,输出错误,输出大于输入。
也就是说针对于本图,输入在700mv到2.35v时,输出=输入,小于700mv时,输出>输入,大于2.35v时,输出<输入。

如何进一步修改电路,增加测量范围,使能够测量更小的交流输入?????

楼主:
群主、高手、大侠们,快啦呀,如何增加测量范围,使AD637能够测量更小的信号。最大2.35可以理解,是受±3V供电电源限制。测量下限如何进一步减小????

网友D(2017-07-18):
我用的AD637范围够,,但输出用示波器看 不是很稳定 有杂波,,用ad采集 值总是调    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