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驱动芯片 2ED020I12只有下臂有输出,什么原因?

楼主(2013-10-12):
请问有用过英飞凌的IGBT驱动芯片 2ED020I12-F1的同行吗?
照着它的资料搭了个电路,输入的信号InH和InL是交替高电平的方波,输入的3脚是高电平,
但只有下臂(12脚)有峰值是15V的方波输出,上臂(19脚)一直是低电平。反复看datasheet,
上臂有自举升压电路,我将图中的二极管用的快速管RGP10D(也用FR107试了),测量了上臂的VSH脚
没有升高超过15V,所以上臂没有输出?是这个原因吗?
谢谢!

网友A:
"测量了上臂的VSH脚没有升高超过15V"          不知道这话啥意思?
VSH 相对 HGND 达 14V 以上就行了.

不过从你的图纸看, 自举升压部分的电路是有问题的. 仔细查一下资料, D1 两端的电容的地是不同的, 不能连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了上臂的VSH脚没有升高超过15V"          不知道这话啥意思?
VSH 相对 HGND 达 14V 以上就行了.

你好!谢谢回复。图上接线GNDH是悬空的,不和GNDL接一起,你仔细看就知道了。

楼主:
按资料上来看,D1、C2、C5组成自举升压电路,所以通电后VSH应该超过15V

网友A:
那就是 C24 的接法有误, 先拿掉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 C24 的接法有误, 先拿掉它吧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C24我也拿掉了,也不行啊。

网友B(2016-03-10):
楼主,你好。我们最近也在用这块驱动芯片做项目。跟你当时一样,使用这块芯片时,出现很多问题。不知道楼主搞定这块芯片没有